[顯示卡] NVIDIA GeForce 8500GT 過熱後當機

楼主(2012-05-07):
先前購買這款顯示卡用沒多久機板過熱導致黑屛因是燦坤購買所以換了一片新的給我
不過用沒多久一樣不知道有同學用過這型號顯卡嗎

网友:
你自己都說過熱了 加強散熱吧

网友:
8500 GT 靜音板ˇ很多都破120C 長時間 ~不好啦

网友:
現在購買的顯卡或 CPU ,使用前最好將原散熱膏刮掉,重新上不硬化的散熱膏,
否則使用一段時間散熱膏硬化了,一定會過熱飆高溫!

网友:
這8500GT顯卡溫度不高,但是靜音版比較容易過熱,加個小風扇就足夠應付了,或是機殼旁加個12CM風扇往顯示卡吹!

网友A:
我喜歡靜音版.....因為可以...........
而且溫度還會比有風扇的還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喜歡靜音版.....因為可以...........
而且溫度還會比有風扇的還低。

S大,可以怎樣...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S大,可以怎樣...說...

因為散熱片比較大片,可以綁上更大尺寸的風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大,可以怎樣...說...

可以這樣說吧,晶片有體質問題,通常只用散熱片的靜音型顯示卡,以往來說只要改成用風扇吹,超頻能力都遠高於原本的風扇型顯示卡,就以同型號來說,我也比較喜歡靜音的,但是得自己處理他的散熱問題,會用靜音也表示其溫度不會有多高,只是鋁片也就是散熱片,來不及散除熱能,導致熱累積了!
久了溫度就會過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這樣說吧,晶片有體質問題,通常只用散熱片的靜音型顯示卡,以往來說只要改成用風扇吹,超頻能力都遠 ...

其實用束帶綁上8或12公分風扇會比原本的有風扇 4公分吹還要冷

网友:
引用 网友B:
S大,可以怎樣...說...

呵!conbawa大幫我說出我的想法了。
通常,除非像有名的拉麵扇那類的怪咖散熱器有優異的控制力,不然風扇版本力度幾乎是不足,操個重載下去,溫度馬上壓制不下,立馬升到60~70度左右以上的溫度,在這樣情況下,有時還不滿意顯卡的表現狀況,因此還會透過超頻來達成目的,但是,溫度都那麼高了,還談啥超頻,想也別想,因此,透過選用無風扇版本,因為它是被動散熱,必須要加大散熱面積,才能有效控制溫度表現,那麼改下去的結果可想而知能達多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