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50W 燈泡會閃爍

楼主(2012-05-07):
右邊兩個是 805 13003
右邊的電容 103j
中間的電容 104j
變壓器左邊 可能是 1/2w 的紅黑金金電阻

電容不解焊,量不到電容容量
故障狀況:燈泡無法正常恆亮,亮一秒、暗一秒

請問要怎麼開始修這一顆呢?

m(_._)m

网友A:
不知哪個天兵製造的產品,50W竟用13003 NPN。

网友B:
這個電子式變壓器,你使用的負載是原來的鹵素燈,還是LED燈

輸入電壓240V的,應該使用13005或13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子式變壓器,你使用的負載是原來的鹵素燈,還是LED燈

輸入電壓240V的,應該使用13005或13007 ...

使用在 12v 10w 雙尖燈泡(車用的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哪個天兵製造的產品,50W竟用13003 NPN。

補上外殼資訊

那就是被偷料 10 元左右囉 = =+
13003 約 5
13005 約 15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外殼資訊

那就是被偷料 10 元左右囉 = =+

標示與內容不符,絕對是惡意偷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在 12v 10w 雙尖燈泡(車用的那種)

這類型的有些會因為輕載而無法持續動作
建議你把附載增加後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類型的有些會因為輕載而無法持續動作
建議你把附載增加後再試試

13003 的規格寫著 20w
對 13003 而言,10w 算輕載?

我拿另一顆同款同批的變壓器來試點燈,正常,無閃爍
待回再來打開它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003 的規格寫著 20w
對 13003 而言,10w 算輕載?

功率晶體規格書上面標示的Pc不是這樣解釋的
功率晶體在導通之後,內部半導體會有一個叫Rds(on)的東西
此時,在電路上也會有一個Ic電流產生
把這個Ic電流*Rds(on)=Pc (W)

13003的耐壓(Vce)只有400V
用在這個輸入AC240V的電路理,可靠度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晶體規格書上面標示的Pc不是這樣解釋的
功率晶體在導通之後,內部半導體會有一個叫Rds(on)的東西
此時 ...

原來是耐電壓太接近使用電壓,所產生的疑慮啊…

不過還是不解為啥會閃爍

================
另一顆打開了,同樣是13003
再來就是對照量取零件的讀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耐電壓太接近使用電壓,所產生的疑慮啊…

不過還是不解為啥會閃爍

你可以試試那些電容看看 !!

跟好的比對一下看看是哪有異常 !!!

网友:
TO126的包裝未加散熱片
1w溫度就蠻高的
2w會出狀況吧
規格表中的20w是在環境溫度25度
恆溫的條件下測試的
不是可實用消耗功率
至於消耗功率是Ic*Vce(sat)

网友C:
1.
13003 ~甚至到 13009  都是耐壓700V(V_CBO)   400V(V_CEO)
差異在於額定電流不同  最後數字越大   額定電流越大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KS/KSE13003.pdf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FJ/FJP13007.pdf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FJ/FJP13009.pdf

PC ATX POWER AC110/240 都在用 應該沒有所謂不適用AC240問題
耐壓出問題 早已燒到海角天涯

2.
   在相同   OUTPUT  12V 50W 需求下
  AC 220~240   比起  AC 110
    工作電流 要少一半
  偷料有理 小3無罪

AC 220 可以用 13003
AC 110 可以用 13005

3.
原設計INPUT 標示 AC 220~240
你是不是 直接只給AC 110 ??
因此自激驅動電壓不足 (原變壓器以AC 220~240設計)

如果已接AC 220   暫時我也想不出未何  閃爍

楼主(2012-07-09):
引用 网友C:
1.
13003 ~甚至到 13009  都是耐壓700V(V_CBO)   400V(V_CEO)
差異在於額定電流不同  最後數字越大   額 ...

1.拜讀 m(_._)m

2.意思是說,如果將 13003 替換成 13003 的話,就可以直接使用在 AC110V 的電源了?

3.我絕對是給 220v
至昨天為止,終於將 100 顆都試過了
A.約 70 顆故障,會閃爍
B.其它的正常,不閃爍,不會有微暗又亮的現象

4.故障品和正常品,我各拆一顆
量測的零件有…
電容 104 104 103 三個,正常
電阻 都正常
二極體,五個都有通,順向電壓 0.53v 左右
變壓器,不會測
電感,沒工具
13003,拆下來插三用電表即可?

网友C:
瓦特數PC = 電壓 V  *  電流 I
所以 在 AC220~240 的情況下 電流消耗會比AC110小
因此我說 AC220 使用 13003 是 OK的

item 2. 將 13003 替換成 13005 的話,就可以直接使用在 AC110V 的電源了?
==> 還得把 變壓器 原AC240 換成 A110 to AC12

另外
負載是輕載還是重載  (車用10W  算輕的  請加重 )
重載沒問題的話 將來也只用在重載 那就別理它

如果 重載沒問題 只是用在輕載 會閃爍
將來只是用在輕載
可以把圖1 右邊那個小變壓器
紅色線繞組 磁環外下方 讓它集中一些 如圖

紅色線繞組是以電流回授 驅動 電晶體
原圖 應該只是 穿過磁環 (或許 未達半圈)
( 磁環外下方 讓它集中一些 )
用意是說 能感應多些磁場 可以使輕載時得到足夠的驅動電流

或是再講較深些(有危險)
直接原方向再多繞一圈 只是重載時可能有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拜讀 m(_._)m

2.意思是說,如果將 13003 替換成 13003 的話,就可以直接使用在 AC110V 的電源了?

不要用量測的 , 把好的那組零件一個一個 ,  跟會閃的那組 交換 !!!

應該可以找出問題 !!!

找出造成的元件 , 再來研究為什麼會造成閃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瓦特數PC = 電壓 V  *  電流 I
所以 在 AC220~240 的情況下 電流消耗會比AC110小
因此我說 AC220 使用 ...

改 110V 的方法,收下了 m(_._)m

我會加重負載試試,如果如您所言,那再採取這兩個手段試試看
1.紅線的確是穿過磁環而已
配合文字再看圖,花了不少時間在理解 =口="
2.再多繞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量測的 , 把好的那組零件一個一個 ,  跟會閃的那組 交換 !!!

應該可以找出問題 !!!

好的

之前也有看過

電容量起來正常,用下示波器就現形了的案例
還好這個不難拆…忙完 3q 後又可以來不務正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