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國際牌 Panasonic TC-32MPJ 電視訊號不正常 維修

楼主(2012-05-07):
好久沒有發實例了 有小孩後 就比較少修東西  連Po 圖都不是很順  研究一下才又有了手感
ok 廢話不多說  來看 實例吧

電視來源 :  鄰居 (幫忙修理)

主角 :  Panasonic TC-32MPJ (銀)

固障問題 :  只有看電視會花屏 HDMI 跟 VGA接電腦都沒問題  進 OSD 也正常

在修之前 我會先到 痞酷 找資料  (個人習慣)  看看有沒有人有遇到相同問題 這樣比較好命中
有發現 一個 實例 不過看到最後 沒下文 這也是我想發的原動力 想找出真像
我把 我看的文章 問題 也提供出來一下  代表 我是真的 參考 這篇  operator_kao  大大 所提供的線索
這邊也要感謝一下  operator_kao  大大  在  7樓發表了一個關鍵線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TC-32MPJ
( 如果發這篇的大大 看到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忙 )

(又廢話一堆 )

把主角翻過來  此系列 不會太難拆 還蠻好搞定 螺絲也不多

拆過 國際牌 Panasonic  應該這張就不會陌生    後面兩個位置 電視盒跟數位

由於問題只有單一 問題   心中就會猜想 是不是就在 電視盒附近  ( 紅色框位置 )

電視盒 輸入 旁 真的有兩個 穩壓 晶片  一個是  3.3 V   一個是  2.5V  (多貼幾張)

重點來了...  我去量了一下 3.3  出來有 3.1  應該沒問題  但是 去量 2.5
盡然給我  3.8 ....  這也太扯了   3.3V  --- 3.1V 可以接受   2.5V 量到  3.8V

我的建議  先不要 急的取下來  先進行 "補焊"  動作  在試一次
不行 在取下 換新

養成一個好習慣  既然已經拆下 主板  Bios 也把他copy 下來 建檔
不知道那一天又遇到  不是就  不用在找東找西  (燒一下吧)

Bios PMC - pm39lv040

燒好  來針對 這顆  有問題的 穩壓ic 進行補焊

補焊過後  很殘念.... 問題一樣   電視訊號 一樣花屏
沒辦法 要拿一個 AMS 1117 2.5V  來換新
(解焊 過程 就略過了 畢竟不是教你怎解焊 )

這片板子上 會遇到的 穩壓晶片  有三種   3.3v  2.5v  1.8v  ( 2.5v 只有一顆 怪 )

高壓部份  CMO I320B1-16A 高壓板

換好後 進行 測量  2.5V  他........................"出來了"

3個小時 拉力賽  已經晚上了 收工    謝謝收看 = = 如果不很清楚 請在 Po 我討論

要發 就發全套  Bios 也附上來 一下

网友:
恭喜!!有空應該多準備一下3.3~2.5~1.8V

网友:
"出來了"

"付錢"

好啦好啦,小弟去面壁。

网友:
恭喜阿! 不過建議連 3.3V的也換掉 看SPEC 其實誤差0.2V 差很多XD

网友:
大大,,,,, 運氣不錯!!!!!   只換一顆就 " 恭喜完修 "~~~~~~~~

网友:
完整的圖文分享,真是讚!
恭喜完修!

网友:
這台有 HDMI 畫質不錯,很棒的維修範例,既環保也省錢,而且賺到了良好的人際關係,真好!

不像我收到的同型機,面板破了,只能殺肉,不環保沒錢賺.....

网友:
恭喜完修

圖文詳解的好文

网友:
最近國際的牌子.開始一直出問題了.
幾乎很多都是通病.也有偏光膜故障的問題.
很好的維修範例.感謝分享!
恭喜完修喔!

网友:
樓主好功力,直接抓到問題點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老大你太厲害了

网友:
連bios都大放送了
謝謝分享囉

网友:
恭喜完修,三端子穩壓IC附近的電容也要注意一下喔

网友(2012-08-22):
感謝分享寶貴資料。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囉

网友:
哇~好強的工作桌!
也恭喜完修!

网友:
這一型我修過同一台2次.
第一次無法開機,換了1個轉3.3v的1117.
第二次就跟你現在一樣.

网友:
恭喜,又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