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分離式冷氣MS736BK室內機風鼓無法拆除!

楼主(2012-05-07):
各位先進好,小弟的東元分離式冷氣買到現在已經將近十年了,想說DIY清洗一下,當我把室內機的外殼、接水盤等拆下來後,剩下風鼓的部份無法拆除,以下說明我的處理過程。
1、我先用六角板手將風鼓右側和馬達連接的部份轉鬆,使風鼓可以左右移動。
2、風鼓左側的部份,如下圖所示。
3、風鼓左側在機殼外有橡皮套,我試著把它從左側向右側擠(由外向內),但橡皮套無法完全進入洞內,橡皮套內的風鼓軸心有一部份會卡在洞口,而風鼓的右側也被右側的機殼頂住無法再移動。
4、整個風鼓只能在機殼內左右移動而無法拆下。
5、我也試著將蒸發器左側上下兩個螺絲及右側上方螺絲卸下,但問題仍是卡在步驟3橡皮套內的風鼓軸心無法進入機殼內。
我想請教一下各位先進,是否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順利的拆下風鼓,感謝!

网友:
先拆掉冷排吧  這樣就比較好拿風鼓

网友A:
做個接水盤直接在機器上洗如何?這樣就不用考慮拆除裝回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個接水盤直接在機器上洗如何?這樣就不用考慮拆除裝回的問題

到此為止吧..接下來的工作必須拆下室內機.....可考慮.......ags大大 的建議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回覆,小弟目前的做法是用刷奶瓶的小刷子,一格一格地慢慢刷,要花費很多的力氣和時間,如果可以把風鼓拆下來就不用這麼麻煩了,因為是一對二分離式的冷氣,所以還有一台沒有清理,才會上來請教是否有更有效率的方法,再次感謝各位的回覆!

网友:
是不是可以先將馬達往右整個先卸下來,這樣鼓風輪應該就可以請下來了

网友:
電腦要拆 鰭片外搬 馬達連風鼓一起卸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回覆,小弟目前的做法是用刷奶瓶的小刷子,一格一格地慢慢刷,要花費很多的力氣和時間,如果 ...

這一型是我做過東元風扇馬達最難拆的機型.真的很難拆.要花一點時間.
還可以用威猛先生廚房專用.把冷排.風鼓噴均勻10分鐘後清水沖乾淨.
順便清地板.

网友:
電腦要拆 鰭片各上搬動 馬達連同風鼓一起卸下 +1
經驗上是如此

楼主:
從各位先進的建議看來,大概只有把右側的電腦和風扇馬達移除才有可能拆下風鼓了,這是個大工程呀!感謝各位的各種建議方法,謝謝!

网友:
類似情形小弟先用保鮮膜把怕水的地方包好(電線接頭,電路板),再用泡沫式清潔劑噴上,清潔劑消泡後用軟刷刷乾淨,最後用噴霧器裝清水把髒東西噴乾淨,最後組裝順便擦地板

网友B:
風鼓清理是可以很輕鬆且不需拆下來
用任何品牌的廚房清潔劑噴一噴
再用任何形式的加壓瓶或噴灌裝清水噴一噴
以上盡量避免噴到馬達軸心
再用廢棄牙刷刷下毛絮就很乾淨

网友:
這樣做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風鼓清理是可以很輕鬆且不需拆下來
用任何品牌的廚房清潔劑噴一噴
再用任何形式的加壓瓶或噴灌裝清水噴一噴 ...

謝謝winse大的建議,小弟下一台會試的,感謝!

网友:
你可試試看如建議有幫助,那就恭喜省下一筆保養費,別忘了底下墊一些抹布吸汙水

网友:
如果你有把握裝拆下風鼓,你必須裝冷排先拆下來,但拆下要注銅管不要折到,我還是建議不要拆萬一傷到銅管會漏冷媒的,局部的清洗等到乾了之後再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