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拆解

楼主(2012-05-07):
原始討論: 如何拆變壓器呢 by 店長
http://bbs.pigoo.com/thread-15642-1-1.html

因為不能回文在下面, 各在這邊重發一帖小弟的變壓器拆解作法.

我的工具: 大一字起 * 1, 小一字起 * 1, 美工刀 * 1

步驟 1:
先用美工刀把所有的封邊劃過, 小美工刀, 就多劃幾次, 如果有大型的美工刀, 有輪子鎖住固定的那種, 會更省力, 少劃幾次.
步驟 2:
先用小一字起插入用刀子劃開的凹痕理, 往下壓兔, 有伸進去後, 在轉, 使其膠合處裂開; 可以從角落開始.
步驟 3:
小一字起轉開出縫隙, 用大一字起插入, 然後用大一字起往前划開.

用我上述的方法打開的

usb hub transformer

usb hub transformer

變壓器膠合的細節照

usb hub transformer

usb hub transformer

特別注意:
用美工刀與起子, 絕對要小心, 不要劃到而傷到自己...

网友:
沒有再更一步拆解了嗎??

网友A:
最好要再多準備1隻手套
穿在沒有使用美工刀的手
可以預防輕微的失手
安全第一

网友:
我都用布包起來,然後拿螂頭敲高周波粘的地方

网友B:
大約十年前,為了一看手機旅充的內幕
右手拿著美工刀,左手拿著變壓器,一個不小心
左手從此留下一道長長的刀疤
一直到現在,左手大拇指還有一點麻麻的感覺
受傷當時並不以為然,只有自行包紮而已
後來才知道,當時割斷了一條神經
so  愛細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約十年前,為了一看手機旅充的內幕
右手拿著美工刀,左手拿著變壓器,一個不小心
左手從此留下一道長長的刀 ...

真的要很小心....

我之前有拿菜刀想要把玉米切段, 結果削到中指手指關節,  趕快去掛急診, 還好只是劃傷表皮, 心裡也是一陣冷汗...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要再多準備1隻手套
穿在沒有使用美工刀的手
可以預防輕微的失手

刀子很利的, 劃開, 一般手套是檔不住的, 頂多減少劃傷程度... Orz
還是自己要很小心....

网友C:
刀子不長眼
看了樓主拆解變壓器,風險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子不長眼
看了樓主拆解變壓器,風險蠻大

因為之前有被菜刀劃過...

网友:
高週波粘合的變壓器
我都是只用起子反過來敲打粘合處
再稍加用力撥開
除非有老虎夾之類的固定工具
不然真的不建議用美工刀割
真的太危險了

网友D:
我以前是用美工刀慢慢挖..(是很累的)....

後來是用大鐵鎚,輕輕敲黏注的位置...只要有裂開一些...就可用一字起挖開了..(大概1分鐘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是用美工刀慢慢挖..(是很累的)....

後來是用大鐵鎚,輕輕敲黏注的位置...只要有裂開一些...就可用 ...

大鐵鎚 +1

但, 牛都是拿橡膠槌直接給它大力重擊二下...
十顆都九顆會乖乖的從膠封處裂開, 但會有二顆內傷掉件...
另一顆可能敲到殼裂了都不就範!

反正... 就當壞的修... 修好就是撿到!!

网友:
我都用鐵板距加一字起和斜口,但要花一些時間,需慢慢弄
不然會傷到自己,尤其美工刀

网友E:
這種高周波粘合的殼,修好零件後,是要用什麼方法給它黏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種高周波粘合的殼,修好零件後,是要用什麼方法給它黏回去?

大都是用電火布黏,因為不知何日使還會掛...(好拆)

用3秒膠...也行..
用AB膠..(找硬型的AB膠)....:)

有些好像可用...丙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高周波粘合的殼,修好零件後,是要用什麼方法給它黏回去?

方便以後拆:
外面纏膠布, 如果嫌用久了, 會有漏膠或是以後拆會有殘膠, 可以用 3M 不殘膠的膠帶.
有的漏膠或是殘膠, 很噁心 XD

以後不方便拆:
三秒膠或是模型膠, 以後要拆, 拿一字起往之前撐開的孔再扳開, 只要膠水不要塗太多, 應該還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約十年前,為了一看手機旅充的內幕
右手拿著美工刀,左手拿著變壓器,一個不小心
左手從此留下一道長長的刀 ...

傷的很深喔

网友:
用一字羅賴把加hummer敲接縫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方便以後拆:
外面纏膠布, 如果嫌用久了, 會有漏膠或是以後拆會有殘膠, 可以用 3M 不殘膠的膠帶.
有的漏膠 ...

以後不方便拆:
三秒膠或是模型膠, 以後要拆, 拿一字起往之前撐開的孔再扳開, 只要膠水不要塗太多, 應該還好拆.
莫非您準備還想再修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後不方便拆:
三秒膠或是模型膠, 以後要拆, 拿一字起往之前撐開的孔再扳開, 只要膠水不要塗太多, 應該還 ...

我是覺得, 如果拆出來看, 是小問題, 花點時間跟小錢, 就可以處理, 那就還好, 畢竟買個新的, 搞不好要花個幾百塊; 修理幾十塊可以搞定, 就還好.

网友(2012-06-09):
我是看路邊回收的阿婆用力摔...

摔好多下...還摔不破...

不過最後還是有破啦~

我個人是用鋸子延著溝槽慢慢鋸...

网友:
慢慢挖吧 有一個小隙縫後
我都用兩隻壹字的用槓桿原理把她打開

网友(2012-07-15):
大大算一算划不來...留下一道傷痕..所一以後拆 這個要小心...我覺的用一字的拆就可以囉...個人意見...請多指教..:)

网友(2012-08-14):
可以用膠溶解

网友:
鐵心的部份有含漏用熱風槍吹一吹就可以取出了 , 如此其他都很簡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約十年前,為了一看手機旅充的內幕
右手拿著美工刀,左手拿著變壓器,一個不小心
左手從此留下一道長長的刀 ...

我也是不小心,到急診室縫八針,以後更加小心了。 IMG_1373 (複製).JPG

网友:
越不好割開的東西.想快處理就會越用力.當一手拿物品一手拿美工刀.方向不對施力過大悲劇就會發生.我有經驗割一條紅色朔膠繩.不小心把手劃傷縫了5針.現變壓器打開我都是用大1字起子+老虎箝敲門.再用透明膠帶捆兩圈即可.

网友:
我常拆,建議不要用小刀,有些線會受傷,手也容易受傷.,膠可用一字起字慢慢吐乾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