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製作簡單HTML頁面問題?

楼主(2012-05-07):
只是想製作一頁電子目錄,這樣寄資料給客戶就更快、方便,有用過Amaya、KompoZer但都很不順也會不正常,都有共同點無法連結圖片,應該說不會用吧!圖片都有放在網路儲存空間,但這HTML編輯器就是不知如何操作,貼圖上好像沒有可設定連結圖片的對話訊息,有大大可否指點!

网友A:
建議您!去書店找找網頁設計的書!
這樣您應該就會懂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您!去書店找找網頁設計的書!
這樣您應該就會懂囉

版大,目前應該解決一半,已建立一個.HTML檔,將圖片傳到網路儲存空間的網址,路徑改便後就OK!
把原電腦內圖片檔刪除,現在打開這個.HTML檔已可正常顯示,但問題來了用y虎寄郵件圖片變成 X ,
人稱叉燒包,這又考倒了。

网友A:
因為~~~你要用寄信的!!!得用絕對路徑,而非相對路徑
因為我並不清楚您是用甚麼軟體

但你可以去看原始碼!
如果是長得像上面這樣!!那麼就是相對路徑
那你得自己改成絕對路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要用寄信的!!!得用絕對路徑,而非相對路徑
因為我並不清楚您是用甚麼軟體

版大:我是用KompoZer軟體,原始碼如下
<img style="border: 0px solid ; width: 581px; height: 800px;" alt=""
src="http://www.badongo.com/t/800/15715614">
我看不懂,不知是哪一種的,網路上說這KompoZer軟體『咖乾單』

网友:
相同問題顯示無圖
應該是便當狗問題
找別的網站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大:我是用KompoZer軟體,原始碼如下

我看不懂,不知是哪一種的,網路上說這KompoZer軟體『咖乾單』 ...

<img style="border: 0px solid ; width: 581px; height: 800px;" alt=""
src="http://www.badongo.com/t/800/15715614">

http://www.badongo.com/t/800/15715614
這個存在嗎?

還是...

网友:
請您附上!!您圖片現在可以看到的路徑好嗎!!!

网友:
應該試圖床的問題.
有些網站不能在別的網址直接顯示.(P.S.:防盜連)
你可以找其他圖床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