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同學看過這種硬碟嗎

楼主(2012-05-07):
這是工業電腦內的重要硬碟有人看過這類的東西嗎

网友:
它是電子硬碟Disk On Module

總類請參考http://www.coresolid-storage.com/product_module.php?moduleID=1

楼主:
請問哪裡可以買到阿有人知道嗎n_132|

网友:
幾年前有人拿了SAMPLE來給我玩.好像才256M.給開機用吧。

网友:
我手上就常常用!!!256用很多~
跑嵌入式系統!夠用

看用途吧~

DOM,算是早期的固態硬碟...

网友:
我手中也有2顆....單位以顆來說也很怪....
因為像是卡匣....
有點像是以前Gameboy的遊戲卡匣....

网友A:
好想有44Pin跟 40Pin

40Pin是IDE 3.5吋SIZE用的
以前是用這種轉卡轉CF來用(我用過)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66897556
現在有SD to CF (這個我倒是沒用過,SD現在便宜不知能轉到IDE用嗎....)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75241414

44Pin好像是IDE 2.5吋SIZE用的(我沒用過)
倒是有人在賣,256M一支100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5064158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想有44Pin跟 40Pin

40Pin是IDE 3.5吋SIZE用的

DOM的另一個功能是加密。
你用CF去轉,沒有加密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想有44Pin跟 40Pin

40Pin是IDE 3.5吋SIZE用的

256M一支100 !?
現在賣那麼便宜喔
記得10幾年前買一隻4M的就要一千多元

网友:
這種東西在Linux 內嵌系統上很常見

网友:
小弟有買過
sd yo cf 卡
本來要改ipod的

但是ipod本體的主機板與背光與螢幕都快掛了......
哈哈哈~~

楼主:
這是機械設備上的固態硬碟市面上少見~~~~就算有找到不過應該也是有鎖密吧

网友:
那應是用在Embedded崁入系統居多,因為容量小又不佔機器本身的空間。

网友:
這應該試算骨董了嗎??  以電腦來說

网友:
這是DOM吧,N年前再跑LINNX系統的時候常在用的,那幾台伺服器還放在廚房堆灰塵....不過倒是都還能用

网友:
沒錯,就是稱之: DOM ~
另一匿稱:"豆干"~

楼主(2012-06-20):
像如果是崁入資料的硬碟內資料可以讀取內容COPY資料內容嗎

网友:
在露天上找,創見512MB一支就要500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283582317

网友:
這東西是走IDE介面...

用USB 姆指碟, 做個母頭轉成排腳, 插在板上的USB針腳,
道理應該是一樣的...

除非.. 主板太舊, 無法由USB開機....

网友:
這大部份都在PLD的工控機器上才用的到,大部都用在XP Embedded或Windows CE系統上,這只有工業上的電腦才用的上Disk On Module,市面上很少商家會有,必須要特定才有但價格不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