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732E310白屏問題

楼主(2012-05-07):
奇美E310液晶出現白屏主機板換過不是主機板的問題懷疑是邏輯版的問題請前輩指點迷津

网友:
檢查T-CON各部電壓>>>排線順便檢查

网友A:
要先確定穩壓迴路要先正常  剛看你圖片你的穩壓迴路電壓均正常

VGL跟VGH要正常電壓一個是在25-27V一個是-5到-7V

直接更換AS15-G  記得要檢查有無短路現象

如檢查正常~直接裝回去  基本上可以完修了

這型T-CON  白屏  暗屏  油墨  或AS15-G發燙~都是AS在搞怪

先換掉他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確定穩壓迴路要先正常  剛看你圖片你的穩壓迴路電壓均正常

感謝J大的指導..我非本科您說VGL跟VGH測量點在板子的哪邊..我有量圖一右邊電容是13.多V電容全部有用嗶嗶檔量過沒有短路的現象...您說AS的問題那就先來吧他換掉謝謝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J大的指導..我非本科您說VGL跟VGH測量點在板子的哪邊..我有量圖一右邊電容是13.多V電容全部有 ...

AS15-G更換完後記得檢查你的IC腳有無短路喔

只要有短路會燒一堆零件

這棵跟小張大買大概70-100大洋

換完等你的報告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