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HP LJ5200N卡紙維修

楼主(2012-05-07):
這台是一台有點年紀的機型了,不過在公家部門,還算是很常見的機種,算是滿耐用的!
但是這台也犯了一樣的通病,就是久了之後,就會很容易卡紙!
來看看機器的全貌吧!
滿大一台的,而且很重,客戶還有外加一個大容量的紙匣!
這台的型號!
經測之後,判斷應該是電磁閥的海棉老化了,所以變成時序異常,造成進紙時間點不對!
才會發生卡紙!
即然這樣,就不用說了,拆下去就對了!
吼~~這台還真不好拆,拆了一下後,把側板拿下後,就看到滿滿的線,
而且,我的重點是在一堆線後面的電磁閥,這時,心裡一陣惡罵!
不過,罵歸罵,還是要拆!拆完線跟一些檔板後,就看到兇手了!
把電磁閥拆下來後,用手一按,果然會有黏住的情況!
SO....把它分解了,清一清老化的海棉!
因為電磁閥是有吸力的,所以如果把海棉全部清乾淨後,在使用的過程時,會有較大聲的金屬撞擊聲,
相信很多維修的師父,就會清乾淨後,就裝回去了!
但是就小弟的經驗,就這樣裝回去的話,還是會有同樣的問題發生,
至於為什麼呢?小弟就不在此多說明了,只要對電磁有點了解的,應該就會知道原理了!
再把它全部裝回去後,測試連絡列印好幾張,就無卡紙的情況了!
就這樣,把這台又大又重的機器完修了
...真是累人~~~

网友A:
樓主!
請問一下
那如果是墨水閘會卡住
那該如何處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
請問一下
那如果是墨水閘會卡住

這台是雷射的,哪來的墨水匣??

网友:
它講得應該是墨水閘左右恆移時!!會卡住吧~

應該是導軌不夠滑潤

楼主:
我這台是A3雷射的!
如果是噴墨的,無法左右移動的話,
大多都是像macliu大所說的,
應該是移動的軌道因潤滑油變質了,就會卡住!

网友:
剪一塊不要的滑鼠墊,底下有硬泡棉的那種,黏回去就好啦,
這從朋友那邊學來的,不然喀啦喀拉的,客戶不會滿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雷射的,哪來的墨水匣??

忘了說明是噴墨
他在列印時會卡在右側
但是只要手伸進去推一下
就可以開始列印
列印完停在左側
再印第二次就不會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