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美容儀器:冷熱噴無電源維修

楼主(2012-05-08):
苦主冷熱噴,類似超音波震盪噴霧那一型的東西。
由於趕時間,拆了才記得拍照~無電源反應,電源線沒斷線AC110V正常,保險絲正常,變壓器正常,橋式整流正常。

再看控制板,使用89c51之類的單晶片,由於無電源反應,問題指向源頭~

再次回到電源板,5v來自於7805,7805的來源端是LM317,7805拆下測試正常,LM317out端無輸出。

問題點,一個小電容造成LM317無輸出,所以7805就沒有輸出~更換為陶瓷電容30p(手邊僅有剩料),上電測試正常。

電源部分解決後發現沒有噴霧,檢查電晶體(就那一大顆)正常,那就是震盪片掛了,換掉震盪片後,功能測試正常。

网友A:
若能解釋一下故障元件電路及判斷方式會更好。

网友B:
炊臉用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能解釋一下故障元件電路及判斷方式會更好。

其實電路就是...LM317是一個穩壓電晶體,7805也是個穩壓電晶體,AC12V經過橋式整流後,給LM317經過一次穩壓成為穩定的DC12V,然後7805就吃下這個DC12V產生穩定的DC5V

為什麼會知道是那個電容故障?因為電容剛好接在7805的in端與LM317的adj端,然後他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炊臉用的嗎!

恩恩~涼涼的很舒服,熱熱的像蒸氣一樣~

网友:
真是特殊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