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COMS時間會跑掉(已完修)

楼主(2012-05-08):
小弟第一次修筆電,有量過電池(2.35V),電池座對地阻是無限大(小弟用數位電表量的),
請教各位前輩,是晶振壞或是時脈IC有問題呢?
有沒有大大方便提供電路圖讓小弟查線路呢?

网友:
您會不會跟小弟一樣,CMOS電池對南橋3.3V二極體燒了,因為電是漏進3.3V電源端,所以對地阻是無限大

您到住這裡抓電路圖吧,小弟這裡被防火牆擋住抓不下來
http://elektrotanya.com/?q=hu/keres
關鍵字HP V3000

楼主:
謝謝changold2大大提供,但小弟找到也無法下載,可能我也被擋n_010|
而且小弟找不到可以註冊的地方n_073|

网友A:
一天內只允許兩位訪客下載,除非要註冊,但也不知是否可以下載?

楼主:
謝謝wooden大大的翻譯,

楼主:
謝謝duncan大大的分享,

网友:
小弟建議您檢查U25是否有擊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天內只允許兩位訪客下載,除非要註冊,但也不知是否可以下載?

免費註冊的但是現在似乎只有受到邀請的才有辦法註冊~不然就是要贊助這個網站才有辦法註冊

楼主:
謝謝changold2大大,小弟明天一早馬上檢查n_002|

网友:
2.35V似乎太低,
正常是3v,
一般2.7以上就夠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小弟修好了,把U25換掉就OK了,為了可以用久點,連電池也換一個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YR

請問 HP DV1000, MODEL dv1345ap, 是同樣的設計嗎.
俺的CMOS也不行, 電池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 HP DV1000, MODEL dv1345ap, 是同樣的設計嗎.
俺的CMOS也不行, 電池好的

我也不知道 只能幫忙找找相關電路圖 無法100%確認 僅能提供參考

FYR

DV1000 915GM.pdf (1.16 MB, 下載次數: 92)

网友(2012-07-04):
謝謝大大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