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CRT電視遭雷擊後無法開機,請教!

楼主(2012-05-08):
東芝CRT電視遭雷擊後無法開機也無待機,請問修理時是否可將與CRT連接之高壓線,水平垂直線圈拆卸修理.
簡單說就是將電路板拆下上電修理,是否會將水平垂直晶體燒燬.

网友A:
怕的話就將水平晶體先拔除,不讓它震盪就不會有高壓輸出,電源部份修好後再焊回裝機測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的話就將水平晶體先拔除,不讓它震盪就不會有高壓輸出,電源部份修好後再焊回裝機測試即可 ...

可以開工了!

网友:
來些圖片或報個機型
或許會更快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