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問 ST-300BKV 高頻音 還有嗶聲

楼主(2012-05-08):
各位先進好:
這是我的第一次發文,故障原因:接上電源線就會有高頻音,執行時高頻音還在,雖然可以正常使用但真的很吵加上每次開機這顆POWER就會嗶一聲關機也嗶實在很吵所以決定拆開來確認到底是出了甚麼問題,拆開後如圖 有3顆外觀異常的零件,想請教各位是否有人有資料可以分享這3顆零件(R21 R25 D17)的規格,謝謝。
外側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35751-1-1.html
其實有許多文可以參考喔~~你可以用蒐尋找看看

网友:
請查照
七盟Seventeam 通病整理
http://bbs.pigoo.com/thread-20364-1-1.html

楼主:
感謝P大  但我還是不知道 那3個零件規格是甚麼  無法下手更換  是否有前輩可以說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P大  但我還是不知道 那3個零件規格是甚麼  無法下手更換  是否有前輩可以說明 謝謝 ...

R21 為 1K電阻, R25 為 22歐姆, SBL6040PT 為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是個雙二極體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 Dual ~ SBL6030PT~60PT.pdf (69.1 KB, 下載次數: 53)

网友:
之前有遇到一樣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37357-1-1.html
給您參考
那幾顆50v 10uF小電容換了之後高頻音就沒了

至於開關機會逼一聲,那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