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pen的UX4SG-1394-II-維修實例-已完修

楼主(2012-05-08):
今天同事請我幫他修他的準系統主機板,型號aopen的UX4SG-1394-II
他的問題可開機但一下就又斷電又開,而他有一顆cpu旁3300uf 6.3v嚴重
爆容囉,後來換掉電容就可以囉,也是一個軟軟的案件完修

主版全圖

他的型號

更換上黑金剛電容照片

上電測試沒問題

小小電容影響可大~謝謝收看~

网友A:
國際牌的叫黑金剛?

网友B:
恭喜完修

雖然是軟的,貴在自己肯動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國際牌的叫黑金剛?

買的時後是寫日系黑金剛電容,我被騙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雖然是軟的,貴在自己肯動手

是啊學習到經驗最保貴~

网友A:
從頂端"T字膨脹記號"猜測應該是日系松下的電容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頂端"T字膨脹記號"猜測應該是日系松下的電容才是..

圖片那是換新的電容後拍的照片, 不是舊的故障的~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我是新手.以後還請大家多幫忙.謝謝.

网友C(2012-07-11):
是 馬茲西踏  (松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 馬茲西踏  (松下)啦...!!

很少買電容都是固定家,我符合規格就買囉
現在大都零件不耐用,尤其高溫下的話

网友D:
AOPEN板子上的舊電容應該是RUBYCON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OPEN板子上的舊電容應該是RUBYCON 的...

樓上大大是在討論我換上的那一顆是甚麼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樓上大大是在討論我換上的那一顆是甚麼啦!

a471的意思是你第三張照片中,那個紅色方塊內的電容是國際牌的,並不是黑金剛電容。
不過只要能修好就可以了,不見得一定要那一種廠牌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a471的意思是你第三張照片中,那個紅色方塊內的電容是國際牌的,並不是黑金剛電容。
不過只要能修好就可 ...

是啊!當出拍賣買就寫國際黑金剛,可能仿黑金剛的電容吧??
這片換上後就能開機囉,使用者是反應常開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