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ITACHI 日立 V-212 20Mhz 示波器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2-05-09):
HITACHI 日立 V-212 20Mhz 示波器故障情形︰
光跡上下跳動、波形忽高忽低,甚至光跡消失,轉動光跡位置旋鈕或垂直倍率衰減器開關(波段開關)時尤其嚴重。

這是購買日立 V-212 20Mhz 這台示波器的通病, 我告訴購買示波器的人要自己整理,但是20Mhz的波段開關與之前那台40Mhz不同,我們來看看要如何整理。

找品相最差的下手吧!找到一台旋鈕歪了且破相的︰

注意︰上方藍色箭頭的旋鈕要用六角板手才能拆。

打開示波器上蓋,首先看到的就是那個CRT,有看到紅色圈圈嗎?那個就是傾斜線圈,示波器換地方都要調整光跡成水平,就是因為有這個線圈。

拆開下方照片的兩個螺絲,就可以把保護罩拿下來了︰

接著要拆塑膠框,先拆下圖的四個螺絲︰

再來拆下周圍的螺絲︰

這樣就可以把塑膠框拿下來了。
再來要拆下旋鈕,旋鈕只要用力拔出即可,但是下方藍色箭頭的旋鈕要用六角板手才能拿下。

接著把下圖的三個藍色箭頭六角螺絲拆下。

拆完就如下圖︰

這樣就可以拿下銘板了,接著拆下面板螺絲︰

再拆下圖紅色圓圈內的螺絲。

鋁板拆下後要注意它連著一條隔離線,這修線就是示波器內建的測試方波電壓,把下圖插頭拔除。

拿下鋁板後應該是像下圖這樣。

接下來把下圖四個固定電路板的螺絲拆下。

再把下圖兩個藍色箭頭的可變電阻固定螺絲拆下。

再把下圖兩個藍色箭頭的插頭拿下。

這樣固定的鐵板就可以移到上方去了,我們就是要拆這些開關。

把電路板翻到一旁,很多地方都被動過了,我們要拆紅色方框的地方Ch2的波段開關。

拆下後的波段開關。

因為有塑膠框包住,所以無法用筆形橡皮擦清潔,我們只能用乾式清潔噴劑從紅色箭頭處注入,然後轉動開關清潔。

下圖紅色箭頭是一個開關,所以也是用乾式清潔劑清潔,但是紅色箭頭是可變電阻,要用可變電專用的油性清潔劑。

下圖就是我經常使用的乾式清潔劑。

下圖是可變電阻的專用清潔劑。

保養過後就焊回電路板上。

焊完後會殘留助焊劑,當然要清潔。

接著如上圖所示拆下Ch1波段開關,同樣進行清潔保養,洗完後等它乾燥。

再來我們就清潔時間軸波段開關,這個開關是開放式的,用筆形橡皮擦就輕鬆搞定了。

效果不錯吧!
後來發現這台示波器的中央部位黑了。

要拿來賣可不能隨便,找另一台缺件嚴重的拆換。

接著開始組回去了,請看紅色圓圈。

下圖這四個螺絲先稍固定即可,不要鎖緊,等面板都裝好後再鎖緊。

裝回可變電阻固定鐵板及鋁板後的照片。

裝回銘板。

裝回塑膠框及周圍螺絲。

鎖上垂直及時間軸開關螺絲。

裝上內建方波電壓插座。

鎖上下方紅色箭頭螺絲,測試看看是否已經正常?

由於照片是靜態的無法表現,我用這種方法清潔保養其它開關後,每一台都是功能正常,我這樣一台給烏骨雞學姐拿去露天的賣場賣,烏骨雞學姐一台賣800元,實在也不好賺。

註︰這台示波器的銘板上有一張泛黃的玻璃紙,我有請烏骨雞學姐撕開,所以看起來就新多了,塑膠框也請小朋友幫忙清潔,所以看起來比較美觀,CRT的保護罩外框破損,要找缺件的來更換,這些我我都忘了拍照了,等找到再補拍。

网友A:
WISH大!!  整理好的是這台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0246712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  整理好的是這台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024671235

那台已經被買走了,這台因為缺少保護罩,所以要再找另一台缺件的來拆。
我是在等烏骨雞學姐把另一台賣掉後,這一台再讓她貼去賣。

接下來就換要整理Kenwood的那幾台了,那幾台整理好,剩下的示波器就都是壞的,看大家需要什麼零件就拿來拆賣,只要能補足一台200元跟老闆交差即可。

网友A:
我目前有這一台KENWOOD就很好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有這一台KENWOOD就很好嚕!!

我知道你有Kenwood呀!那台的垂直開關跟這台是一樣的,照著這種方式清一清就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恭喜Wish大保養完成,好複雜的拆換,不過以Wish大修東西的手藝,用它個10年應該沒問題!

网友B:
老大的教學實在是孔子般的思想.
佩服

网友:
超詳細的維修照片,不過這台螺絲還真不少,修起來應該比較費時,比較可惜的就是波段開關是塑膠框包住,只能用接點復活,老大維修能力超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的教學實在是孔子般的思想.
佩服

所以請記得按讚....

按讚的地方在第一個回應的下方

网友C:
不好意思~
這台偶買走了~
老大,可以幫偶簽個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這台偶買走了~
老大,可以幫偶簽個名嗎?

我多送你一支使用過的台灣固緯的原廠探棒(好像是40Mhz或60Mhz的),這支探棒比大陸製全新的100Mhz兩支還貴上許多。
也謝謝你的愛心。

楼主:
conbawa說的對啦!用行動表示,這裡沒有讚,但是有很多廣告,給它按下去吧!

To:pen5
這個沒有強不強,費時間倒是真的。

To:xiaolaba
孔子?我對年輕咩咩更有研究精神!

To:westkimi
保養完後還是要常常用,常用反而不會壞,不常用反而常常壞,尤其在台灣這種高濕度又空氣品質不好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多送你一支使用過的台灣固緯的原廠探棒(好像是40Mhz或60Mhz的),這支探棒比大陸製全新的100Mhz兩支還貴 ...

WISH大 ,足感心吔~
對於您和學姐的愛心,在這裡跟你們按個大"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conbawa說的對啦!用行動表示,這裡沒有讚,但是有很多廣告,給它按下去吧!

To:pen5

俺不理解 什麼是 咩咩....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不理解 什麼是 咩咩....羊嗎...

有機會我帶你去找咩咩你就知道了。

网友D:
還有得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有得買嗎@@?

請問你是說整理好的?還是未整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大 ,足感心吔~
對於您和學姐的愛心,在這裡跟你們按個大"讚"~

對了!烏骨雞學姐說以後我們的會員不要在露天下標,因為她會被扣3%。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大 ,足感心吔~
對於您和學姐的愛心,在這裡跟你們按個大"讚"~

按讚不如按廣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是說整理好的?還是未整理的?

整理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理好的!

有!就是這篇維修實例這一台,但是這一台還要補上CRT的保護罩才算完整,而保護罩要到倉庫去拆,所以要星期日才能自取,或下星期一才能寄出,不知道你願意等嗎?
我一樣附送一支台灣固緯的探棒及一條電源線。
我由於常常不在家,如果可以的話請跟烏骨雞學姐連絡匯款事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就是這篇維修實例這一台,但是這一台還要補上CRT的保護罩才算完整,而保護罩要到倉庫去拆,所以要星 ...

OK的~!!你慢慢用沒關係,用好在幫我寄過來 3Q

楼主:
引用 网友D:
OK的~!!你慢慢用沒關係,用好在幫我寄過來 3Q

好!那這台就留給你了。
那麻煩你跟烏骨雞學姐要匯款帳號,我這裡沒有帳號。
你就跟她說要買整理好的日立示波器就可以了,匯完款記得把收件人資料給她。
感謝你的交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讚不如按廣告.......!

這是一定要的,這就去按~

网友E:
剛剛上來才看到老大的維修文....
我剛剛才拆完我這一台..步驟跟老大的一樣喔!
只是我缺電容.正要補貨中....想說都拆開了就將電容全換過好了.
順便找一找這些開關..可以的話全面換新好了.連探棒母座一起換.
外殼烤漆也磨掉了...很久沒玩烤漆了.
噴什麼顏色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剛剛上來才看到老大的維修文....
我剛剛才拆完我這一台..步驟跟老大的一樣喔!
只是我缺電容.正要補 ...

示波器的外殼是鋁製品,噴漆應該比較麻煩,可以像太克或早期IWATSU那樣用貼的。

网友F:
Kenwood 波段開關拆清(這台一開始就缺CRT護罩,要等W大的零件機)
1.4025 拆光.
2.波段開關分解.
3.清潔波段開關.(用乾式或溼式應都無法清潔到來在中央的導電盤)

Kikisui 5040 波段開關拆清

楼主:
引用 网友F:
Kenwood 波段開關拆清(這台一開始就缺CRT護罩,要等W大的零件機)
1.4025 拆光.

你這篇另開新帖重發好嗎?可以當Kenwood的維修實例。
我的是可以清到框內的接點,因為我有像你那樣稍微張開看過,雖然無法整片都清乾淨,但是接觸的位置是沒問題的,我還沒拆過Kenwood那台,所以我不知道開關後段是否像V-212一樣,如果是一樣,那整組開關不拆下來的話,可變電阻、VAR開關、擴張倍率的開關就比較難清了,還是你有別的好方法呢?

還有!V-212的保護罩是指黑框的部份,你說的應是指壓克力板,這一批Kenwood都沒有壓克力,過幾天我會去倉庫找,找不到的話,你可以到做廣告看板的店要一小張深色壓克力,自己DIY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這篇另開新帖重發好嗎?可以當Kenwood的維修實例。
我的是可以清到框內的接點,因為我有像你那樣稍微張 ...

另外再發好了.
之前測試是波段開關有嚴重的切換不穩問題,但看到銲接點很多,不想拆銲接點.
而其他的VR及開關,沒有很嚴重切換不穩問題,沒有很嚴重波型問題也不想換電容器.
簡化為清潔波段開關.

VR及開關如果一定要作,也會不拆銲接點,而是直接打開蓋子清潔.
但以前清過音箱的VR及開關,效果都不好,所以也沒有信心去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再發好了.
之前測試是波段開關有嚴重的切換不穩問題,但看到銲接點很多,不想拆銲接點.
而其他的VR及開 ...

其實自己用方便就好,不過我要拿來賣就每個開關都得保養了。
期待你發的維修實例喔!當然Kenwood那台我也會發維修實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自己用方便就好,不過我要拿來賣就每個開關都得保養了。
期待你發的維修實例喔!當然Kenwood那台我也 ...

WISH大!!我那台KENWOOD的光跡今天突然變粗了,這大概是哪裡的問題,我用微調都沒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SH大!!我那台KENWOOD的光跡今天突然變粗了,這大概是哪裡的問題,我用微調都沒作用了??? ...

光跡今天突然變粗,探棒先不裝試試調整INTEN和FOCUS看看說不定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我那台KENWOOD的光跡今天突然變粗了,這大概是哪裡的問題,我用微調都沒作用了??? ...

把輸入端切在GND,調整FOCUS沒用嗎?

网友A:
沒用@@!!

測量點的方波,變很粗,很模糊,調整的幅度變很小,有空我再看看是不是VR掛了??

故障感覺好像電子槍不能聚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用@@!!

測量點的方波,變很粗,很模糊,調整的幅度變很小,有空我再看看是不是VR掛了??

可以只顯示光點,測試是顯示問題或是信號問題.

网友G:
WISH請問"波段開關"一次最少看起來有9~12PIN~距離這麼遠!!怎樣拆??
難道吸錫器好壞??好的可以吸到分開?
拆焊台?
熱風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輸入端切在GND,調整FOCUS沒用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160&highlight=

第二單整理出來了!!

我拆得更徹底,把開關全拆散了,剩VR部分沒拆??

网友:
引用 网友G:
WISH請問"波段開關"一次最少看起來有9~12PIN~距離這麼遠!!怎樣拆??
難道吸錫器好壞??好的可以吸到分開?
拆 ...

我是用吸錫器而已!! 用刀頭式烙鐵,一次吸2腳,有時可吸到3-4腳,看距離,我拆電晶體都一次吸3腳!!

网友:
這篇一定要留著,我跟你買了一台,原來這麼費功夫整理,真要命,不過你的工具真是齊全,連噴的都齊,老話一句,有你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輸入端切在GND,調整FOCUS沒用嗎?

WISH大!! 如果我的KENWOOD搞不定,要麻煩拆電源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 如果我的KENWOOD搞不定,要麻煩拆電源版了???

電源板上有一個直立的小子板,子板上都塗上黑漆很容易辨認,子板上面有一個鋁殼的電容,那個電容是通病,先換下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 如果我的KENWOOD搞不定,要麻煩拆電源版了???

別擔心!真的修不好我就拆給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別擔心!真的修不好我就拆給你。

  3Q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別擔心!真的修不好我就拆給你。

哇!!成功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474724

在11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成功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60&page=1&extra=#pid474 ...

我認識一位朋友很喜歡自己裝音響,而且每年都在裝,有一次我問他音響不是很便宜嗎?他跟我說裝機的過程及完成後的成就感不是我這等凡夫俗子所能體會的........!

你現在應該也是這種心情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認識一位朋友很喜歡自己裝音響,而且每年都在裝,有一次我問他音響不是很便宜嗎?他跟我說裝機的過程及 ...

這個問題我有問過一個電機博士,他給我的答案是在玩類比電路的技術。
主要就是裝音響其實是對自己類比電路技術的考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問題我有問過一個電機博士,他給我的答案是在玩類比電路的技術。
主要就是裝音響其實是對自己類比電 ...

這應該不只是玩類比或數位的問題,應該是自己參與過程及在自己手上完成的成就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