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 TV, BenQ V32P 一堆垂直的彩色線, 如何修復

楼主(2012-05-09):
俺一大早就被叫去就看到這個, 人家救助於俺, 按就來求教高手
請問有線路圖嗎.
這樣的顯示要如何修修復呢, 長者們希望儘快可以恢復觀看.

BenQ V32P LCD TV

BenQ V32P LCD TV

BenQ V32P LCD TV

BenQ V32P LCD TV

网友A:
個人意見…
A......  "t-con 到面板的屏線不良"-----可能性小
B……    面板掛了(脫膠)---------可能性高
祝   好運    !

网友:
面板掛+1

网友B:
試著把屏線連接處按壓看看,說不定鬆了
也有可能是屏線斷線...
再來就是掛面板

网友:
這故障畫面是開機中其中一個畫面,還是一開機後只有這個畫面都沒變化?

若是後者應該是面板掰掰了

网友C:
不要灰心.試試屏線.軟排線.端子搖一搖試看看

网友D:
訊號源切到電視。上下轉台,線條會變化則有可能是T-CON  NG!

開機 手指觸摸T-CON試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意見…
A......  "t-con 到面板的屏線不良"-----可能性小
B……    面板掛了(脫膠)---------可能性高

請問 T-CON 全名是啥

俺是生平第一次修理 LCD 電視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訊號源切到電視。上下轉台,線條會變化則有可能是T-CON  NG!

請問 T-CON 是啥
開機後聲音正常, 但是畫面沒變化. 可是每次重新上電都有一點分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灰心.試試屏線.軟排線.端子搖一搖試看看

無效呢...:)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著把屏線連接處按壓看看,說不定鬆了
也有可能是屏線斷線...
再來就是掛面板 ...

無效了..
線是好的, 用 DMM 每條都量過, 阻值都在 0,1 OHM 以下

网友:
換條接t-con的排線看看...
若無效大概就是面板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T-CON 是啥
開機後聲音正常, 但是畫面沒變化. 可是每次重新上電都有一點分別 ...

t-con有人稱呼邏輯板。
查下前帖就知道了。
****借用ckc9999的照片------拍的真漂亮!!

你可以拍張T-CON照片,也許有人可以借你測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無效了..
線是好的, 用 DMM 每條都量過, 阻值都在 0,1 OHM 以下

換一片面板試一下, 問題即可驗證了~~~~~~~~~~

网友:
按一按t-con跟面板之間的排線接點,看有沒有改善。

网友:
這種狀況我大多打入拆機廢料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一片面板試一下, 問題即可驗證了~~~~~~~~~~

哈...俺是DIY, 不是修電是專業, 沒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俺是DIY, 不是修電是專業, 沒有

那 T-CON 應該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 T-CON 應該有吧!!!!!

俺有一個試驗 MACBOOK 17 吋 LCD面板的, DVI 輸入, 30PIN 輸出, 可是接上去完全黑屏, 似乎所有供電的電壓都合格.

因此, 俺覺得面板沒有壞, 等示波器回來, 有工具後再看看仔細

网友(2012-06-22):
AD版故障吧

网友:
如果畫面會有不同
告訴你換一張(邏輯板)
可能會有你要的答案
大蓋有9成(修好)機會喔

网友:
應該是T-CON 的問題.

网友:
樓主……小弟對您說聲抱歉…!

小弟先前的研判有錯 !

今天再重看了一下您的圖(T-con照片),確如樓上各大大所言,是 T-con 板的問題較大 !

网友:
在這裡找(問題點的大大)有時畫面會(騙人)
只要(細心)推敲  仔細(檢查)  可能就會是(正確)答案

网友:
這有解...

通常是掛T-CON那顆主IC

直接換板會比較快
---------------------------------------------------
還有 不同機種T-CON別亂接

因為接腳定義不同

可能會讓面板掛了

网友:
自己DIY的成本很高,萬一買了新的T-CON,結果是面板故障,那就不划算了,建議請專業的人當場判斷看看,或者送修可能好一點。

買新的也是不錯的選擇,現在還有省電輔助金2000元,可能不到一萬元就買台32吋的新液晶。

网友:
T-CON 的問題或是線沒裝好
那IC太難換了
買一片比較快

网友:
既然是DIY非專業維修者,更應該將問題描述清楚些加圖片說明和實際量測電壓等數據,才能更快有明確解決方案提出參考。
連故障的可能主角(t-con)都未上場,真很難隔空診斷?想要有一針見血的答案還是要多用功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