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sonic 海韻 SS-430HB 零件及問題請教

楼主(2012-05-09):
最近修這一顆,碰到幾個問題想請教大家一下~

圖中左邊紅色圈起來的六根pin腳的,上面寫『EA4S1』,查不到資料~

圖中右邊紅色圈起來的二根pin腳的,上面寫『LT416 B140』,也查不到~

而這顆電供的問題在於主控晶片 CM6800I 的 VCC 電壓為 0 伏特~

往上查了一下電路,畫了個圖,量了一下電壓~

發現電壓經過此 PNP 電晶體時,壓降很大,經過 101 電阻後,只剩下 0.15 V ~

我以為是 VCC 跟 地 短路,所以我把上方的二極體,二顆電容都拆下量,都正常~

再量 IC 的 VCC 對地電阻值,2 歐母,也不知道是對還是錯~

不知道大家能否幫我分析一下這個部份的電路~

補充一下,e極電壓是 14.2 伏,c極電壓是 6.3伏,經101電阻後,剩0.15伏~
(60v是datasheet的最大值)

PS: 另外請教一下,為何 地端 接一個二極體 到 VCC 端??

非常感謝大家了~

网友A:
猜測 B140
以前 SB140 系列  DIP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S/B/1/4/SB140.shtml
SMD type
B140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_pdf/B/1/4/0/B140.shtml

---------------------------------
FYR
http://bbs.pigoo.com/thread-37968-1-1.html

內有SOT26的datasheet 會不會就是另一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測 B140
以前 SB140 系列  DIP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_pdf/S/B/1/4/SB140.shtml

B140 應該就是這個二極体沒錯~

不過另一顆 SOT26 的,應該不是那一篇文章裏的 LD7550~

因為看 datasheet,上面的標號完全不同呀~ 謝謝大大

网友A:
那就是SG6848  應該是pin to pin元件(沒比對過)

网友:
基本上, 高壓區與低壓區是完全隔離的, 個人認為, 可直接朝向CM6800I 這顆週遭 SMD 電容或電阻, 全面性量測一下, 我之前就是因為有顆 MLCC 電容異常, 有了阻值, 讓 CM6800I 供電不穩,
還有一點, 我在 2907 前的量測電壓, 並沒有到 60V 這麼高 (約18v, 經電阻及電晶體後, 約15V, 2907最高耐壓可是60v喔, 廠商應該不可能這樣設計) , 我猜也有可能是前面因電壓過大, 保護電路啟動了.

网友B:
剛在看了一下樓主內文, 發現不是60V 這麼高的電壓, 眼誤, 這樣看起來可以檢查一下 2907, 量量是否被擊穿了!!
我想可能是後面有短路, 使2907 燒毀了, 建議還是先檢查 6800附近何處有短路現象.
二極體有2個用處 1.如果是一般二極體, 那就是保護 IC用的, 怕突然有逆電壓燒壞 IC, 2.為基納二極體,  作為穩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SG6848  應該是pin to pin元件(沒比對過)

回家查看一下周邊線路,似乎是大大說的這一顆元件~
真厲害,這樣子也能查的到.....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在看了一下樓主內文, 發現不是60V 這麼高的電壓, 眼誤, 這樣看起來可以檢查一下 2907, 量量是否被擊穿了! ...

嗯~ 回家再仔細思考了一下~
似乎是主控IC裏的三極管被打穿了,造成VCC直通地線,
所以電流變大,我畫的電路中的電晶体進而提升CE壓值,似乎是有限流保護的作用,
一般情況此電晶體應該是飽和導通,CE值很低才是,
看另一篇文章,似乎這顆電源的主控IC很容易壞的樣子~
對了,應該是像大大所講的逆電壓保護,所以串了一個一般二極體保護~ 謝謝

网友:
現在有一些電子零件越來迷你更加爬文增加知識,如貼片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