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電腦 電容凸頂!

楼主(2012-05-09):
公司新購聯想電腦 1607R7V 含 Windows 7 專業版,商業電腦,原廠有3年保,價格也不高,13000不到,拆機來看,居然有電解電容凸頂,請看圖!

各位看官看出端倪了嗎?

网友A:
這種值格,用這種品質的電解電容,有凸頂不算什麼意外的事。
製造商運氣不好,不巧碰上有幾顆電解電容品質剛好比較差,這也沒辦法。

反正保固內把壞電容壞掉,撐過三年不難。生產商有把保固承諾確實做好就行了。

(電容凸頂如果不是設計錯誤就是電容品質不好,但多半是電容品質不好。電容品質不好得怪電容製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值格,用這種品質的電解電容,有凸頂不算什麼意外的事。
製造商運氣不好,不巧碰上有幾顆電解電容品質 ...

哇,這樣就會卡在到底換不換電容的問題,因為如果自行拆機下來更換就會喪失保固,不然就是要報修回去作更換

网友:
順發賣的 ASUS機種含WIN7 也1萬出頭而已
全固態主機板= =+ 大大可以考慮看看~

网友B:
不是啦........是那顆電容........裝反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啦........是那顆電容........裝反了啦!!

唉啊~~~~我真是眼花了。。。。這種事還真沒看過。

把電容裝錯可是生產的大瑕疵。

网友:
有點誇張 當成 華 x 的主機板來插了 !!

但反插 通常 電容 應該會爆頂才對 !!!

网友:
確實是裝反 太扯了 QC怎麼過的...

网友:
可能生產線員工之前是華X的員工喔~
但是不是會過檢測?
怎麼這樣也過?

网友C:
呵呵! 附近的沒裝反,就那顆裝反,表示電容品質不差,如果差的話剛生產出來就不能運行了!
所以不能暴掉就怪電容差,有時是人為疏忽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附近的沒裝反,就那顆裝反,表示電容品質不差,如果差的話剛生產出來就不能運行了!
所以不能暴掉就怪 ...

電容確實不差,是松下所生產,因為是新機,才開機數小時就發現電容凸頂,如果放著不管,有可能會炸開.
最後還是很雞婆的把這個電容拔掉換新!

网友:
ㄜ......其實各位前輩不用太意外,生產線到測試線也都是人,可能眼花了吧,或是有些是搞烏龍的......
根據可靠眼睛所見,嘉義某二線POWER組裝廠,他們的POWER都是老阿婆在組裝焊接......Orz

网友:
真是利害那顆電容正負裝反居然還可以撐到現在!

网友:
用人工插件確實會出問題 !! 有時候眼睛明明看是對的 , 可是手的動作確沒做對 !!

以前在分 CD 片等級時 , 就有這樣的經驗 , 明知這片 CD 等級該放左 , 但手就會不自覺丟到右 !!

不過這個最後應該要有 OQC 才對 !! 理論上應該不會流出來 !!!

网友:
保內就送修囉,保外自己動手囉,現在電腦便宜當然零件就一般囉
加上一推電路板子小擠在一推散熱一大問題,不爆也難啊~

网友:
這樣也可以pass ,可見聯想的ICT是舊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