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2216w-2 沒影像訊號

楼主(2012-05-09):
舅子的電腦螢幕.

型號: 三鳥牌 ViewSonic VA2216W-2
出廠日期: 2007/10 月底
問題症頭: 有時螢幕會無法接收電腦的視訊訊號, 螢幕電源燈有亮, 螢幕顯示無訊號.
久久來一次, 想要用電腦的時候, 卻沒辦法用, 很煩.
拔插訊號線也都沒用.
只能靜置一陣子, 在用, 看稍後能不能用.

AD 板 與 P+I 板, 目測都沒有異常, 也都沒有電容突起.

我個人研判: AD 板有問題.

請問大家的看法, 與建議, 應如何檢測與下手.

這款螢幕可參考 wooden 大發表的: ViewSonic va2216w背光一閃即滅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3500-1-1.html

這台真的有夠難拆的 ... Orz

這邊附上 AD 板與 P+I 板的照片.

1: AD 板-俯視照

AD ILIF-039

AD ILIF-039

2: P+I 板-俯視照

P+I

P+I

3: P+I 板-前測照

P+I

P+I

先感謝回覆.

网友:
P+I板的背面照,拍上來看看。
OSD 按得出來嗎?
還有電源燈是橘色還是藍色?

网友:
這種問題出在顯卡上的機會比較多!!

网友A:
這塊AD曾遇過程序不良導致背光有點亮,但面板無顯示(全黑),或是影像出現一下就不見、影像錯亂等等,您可以往這方向檢查看看

网友:
建議:
1.A/D板 2顆LDO IC補銲後,量測輸出電壓是否為額定值.
2.A/D板5顆電容老化-->更新.
3.A/D板正反面清潔洗淨烘乾.

楼主:
這台螢幕的問題, 發生的頻率不一, 久久一次, 一個月搞不好也沒兩三次, 舅子也不算常用電腦, 可是要用, 卻不能, 就很 XXOO.

之前在他家裡用, 也遇到這樣的現象, 但沒有仔細測, 而且是舊電腦主機的時候就有發生; 我拿回來, 用了幾天, 都沒有出現問題...

這台螢幕只有 D-SUB

目前有放一台 LCD 給舅子用, 看會不會有相同的情況, 機率應該很低, 反正就交叉比對看看; 螢幕也是只有 D-SUB

wooden
OSD 按得出來嗎?

沒有測試到, 上面有說明 XD

wooden
還有電源燈是橘色還是藍色?

藍色的.

港都狼仔
這塊AD曾遇過程序不良導致背光有點亮,但面板無顯示(全黑),或是影像出現一下就不見、影像錯亂等等,您可以往這方向檢查看看

是有在"八玖號液晶電子商城"看到類似的 AD 板, 不過晶片型號是: TSUMU16AL-LF-1 , 而我的是 TSUMU58WJ-LF

wet
1.A/D板 2顆LDO IC補銲後,量測輸出電壓是否為額定值.
2.A/D板5顆電容老化-->更新.
3.A/D板正反面清潔洗淨烘乾.

請問 wet 大, LDO 是哪兩顆? CSI 起頭的嗎?
電容的化, 會先買電容表, 在更換; 可能連 P+I 板一起換吧 XD

网友:
這片AD如狼大說 很多都出現在程序問題 這塊應該還滿好找的 用在多家機器上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AD曾遇過程序不良導致背光有點亮,但面板無顯示(全黑),或是影像出現一下就不見、影像錯亂等等,您可以 ...

程序不良應該如何檢測與修理... 還是就換張新的板子... Orz

网友B:
先換掉EEPROM (24C16或24C32),再重新開機 OSD RESET。
再不行要進工模-->做初使化-->再關機重新開機。
還是不行-->就要將FLASH ROM (2顆白點那顆SOP 8PIN IC)(25~~~系列???)重燒韌體(程序),或更新一顆重燒韌體(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換掉EEPROM (24C16或24C32),再重新開機 OSD RESET。
再不行要進工模-->做初使化-->再關機重新開機。
還 ...

請問  EEPROM (24C16或24C32) 是那兩顆 CSI 開頭的 ic 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