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因Ergotech DeeJay UC606 MP5無法開機簡易維修實例

楼主(2012-05-09):
這台人因Ergotech DeeJay UC606 MP5已過保固.

聽主人說送過原廠.但是原廠卻不收件維修.連看都沒看.直接告知沒有零件更換.請換新機.

這廠商也太好做了吧!只要過保固就註定變成孤兒.所以就流落到我這來了.

外觀有明顯的使用痕跡.

拆機.

拿開電池.

其實這一拆機我就看到無法開機的原因了.

充電池的正電電線已經分離.

再繼續往下追查.

這兩顆按鍵也已經損壞.按不下去了.

先拆下故障按鍵.手上沒有這麼小的SMD按鍵.

剛好主人有另一台人因MP4破屏.找不到面板更換.

拆開碰碰運氣.

剛好使用的按鍵一模一樣.

那就把它給更換過來.並加一點WD40清潔滋潤保養一番.

再接上正電電源.

組裝開機.成功.

試試其他功能也都正常.

順便幫它充電.等待主人來帶它回家.

网友A:
可以請問一下如果人因產品開機螢幕是白屏還有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請問一下如果人因產品開機螢幕是白屏還有救嗎?

那就得看是主機板故障還是面板故障.

网友:
我的 方塊吐司 也還躺在角落裡 , 破屏 加 觸控 螢幕也破 !!

應該沒機會修好了 !!!

网友:
破屏要修好就很不划算了,其它地方故障就可以玩玩,不過機率不高!

网友(2012-06-08):
我缺一個小LCD顯示幕背光LED,害我無法任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