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有一台esonic hd-4703 開機看十幾分後會自動關機

楼主(2012-05-09):
我有一台esonic hd-4703 開機看十幾分後會自動關機,又自動開機,有時可以看1-2分鐘
,有時又一直重復開機,求助各位大大,能指點小弟一條明路

网友:
應該是電源板電容大肚子了

楼主:
可是我電源板的電容全換過,而且耐壓全部加1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電源板的電容全換過,而且耐壓全部加10v

電源供應器 , 換一個好的,,, 試試!!!!  看是否真是它在作怪~~~~~

网友:
電源板圖片型號po一下

順便量測當自動關機時的電壓狀態和面板燈號情形...

网友:
樓主…小弟多言一問…
請問您…是否量測過按鍵開路阻抗 ???

楼主:
電源開關的阻抗為無限大,但其它6顆的阻抗為7-900歐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開關的阻抗為無限大,但其它6顆的阻抗為7-900歐姆

個人意見…
請先將全部的按鍵換新再上電量測 !

网友:
按鍵換新+1

楼主:
小弟我將另外一片電源板接上也是相同狀況,按鍵也用接點復活濟噴過,狀況一樣,會不會是AD板故障,因為它的AD板是有BGA晶片的

网友(2012-06-20):
會自動開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開關的阻抗為無限大,但其它6顆的阻抗為7-900歐姆

我的看法跟蘇飛大一樣,你的案件已經出現微導通情形!!

應該全部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