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購買二手儀器就沒保障與服務嗎?

楼主(2012-05-10):
1.日前向"ㄎX"公司購買二手(中古)Tektronix TDS320 100MHz 2CH Oscilloscope 一台.
過保固30天就不能用(初期演算檢測error & 畫面雜訊多),期間也用不到5次,尋求"康X"公司服務-----回覆
a).通知"需換pcb"不划算.
b).過保固機器損壞,不負任何責任,若要維修,客戶需自行負擔全額修護費.(購價一半)
c).只願意吸收--送往維修中心的來回運送費用與時間.

2.”ㄎx”沒有做好品質監督之責任&個人不察買到品質信賴性不好的機器,”只能自認倒楣”?

网友:
風險的確是不低,但價差上二手的吸引力較大,尤其是高階儀器

网友:
買2手儀器 ~真的要拼 ~之前在網路上 買 示波器 是看上 對方保固一年
才敢買的~他的~示波器都保固一年.真敢保固 他說 他賣很多了 都沒出過問體
都是 學校淘汰的 東西. 他回來會整理下 ~開關.

网友A:
其實不管買的是不是二手的?購買前就是要說清楚保固範圍及保固期,購買後保固期間要儘快測試有無問題,否則一旦發生你這種情形,對方是站的住腳的。
對了!你這台多少錢買的呢?

网友:
二手的機器本來就價格比較低、風險則看運氣、看情況。

像示波器這麼久的東西,不要說二手商,就連原廠可能都不保修了。

二手貨運氣好就賺到,有時還大賺,運氣不好就賠得少一點。
還有,上網賣掉給人家殺肉,價格可能也還可以。這台應該還能賣點殺肉錢。

网友B:
對了,如果是我的話,我可能會忍痛再去買一台同型號的二手示波器良品。跟它賭!!!
(知道為什麼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對了,如果是我的話,我可能會忍痛再去買一台同型號的二手示波器良品。跟它賭!!!
(知道為什麼嗎??n ...

交叉比對法...
左右觀察法...
實驗組,對照組.....
有機會變成兩台良品....

或是...
暗神通內鬼...
換湯不換藥...
乾坤大挪移...
30天保固內....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叉比對法...
左右觀察法...
實驗組,對照組.....

哈哈哈~~~~我沒有想得哪麼深。

人家多半會做記錄,偷換料萬一被逮到就很難看了。

除了自己修,還可以將來有一天萬一壞了,看運氣好不好。壞在不同的地方時,換一下又有一台良品可用了。萬一有一天又壞了,說不定殺肉機上還有料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不管買的是不是二手的?購買前就是要說清楚保固範圍及保固期,購買後保固期間要儘快測試有無問題,否則 ...

wish大:
謝謝關心!!看起來10,000大洋花的可冤枉!!--會被笑"攀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謝謝關心!!看起來10,000大洋花的可冤枉!!--會被笑"攀阿"嗎?

真的傷很大!

网友:
俺也在台北車站附近的西寧市場看過問過價, 起碼都12000, 覺得太貴, 也就沒下手
原因是怕壞了, 就算保固要送修也是十分麻煩.
除非確定自己有把握自己修理
因此一直都沒買模擬的是示波器

网友:
可以去台北光華商場三樓手扶梯轉角有專門修高級儀表, 或者新北市中和區有一家 品客科技 有工程師可以維修及校正,我的fluke手持電表都在這裡校正.儘供參考

网友D:
我都是去西寧市場找游師傅 他專修儀器 也做很久 他賣的都保固一年0.0

R拍找的到他

网友:
買二手的,本來就有風險,在保固期內完成測試不能保証還能用多久,
如果不了解車況,就好像二手營業車及私家車,外觀型號都一樣,買到營業車還以為是便宜貨.
其實裡面全都準備要錢去換了.還能去找車商要錢嗎?

儀器類較一般電氣高齡,自然老化是必然,故障的機率較高是正常的.
而且生產用的長期不關機,為保証生產品質而汰換下來的機器,
當然機況與學校機關的不同,

最好買能找到維修手冊的機型.才有機會自修,
否則有故障換一塊機板的費用,就等於重買一部二手的價錢了.

网友:
3字頭的很少出事,4字頭和5字頭的倒是常常出事!!

D大說得對,再買一台同型號的,修復機率會大增

功力也會大增!!

网友:
卡爾大大的想法不錯,跟它拼了n_0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去西寧市場找游師傅 他專修儀器 也做很久 他賣的都保固一年0.0

R拍找的到他  ...

謝謝TONY大提供訊息
西寧市場整修中--找個時間再過去看看!!
謝謝!!

网友:
買二手儀器原本就是風險比較高,因為大部都是人家的工廠淘汰下來的或是人家汰舊換新,過保的必須自己承擔維修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