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點冷氣吹出來的風都不冷!

楼主(2012-05-10):
請教各位大大,小弟最近因為真的是太熱了,所以家裡太后說受不了要開冷氣,
但是昨天把冷氣開下去後,發現吹出來的風都不涼,
吹了很久,溫度都沒什麼變化,還是粉熱!
那台冷氣是當初買房子的時候,附贈的,冰點的窗型的機型!
測試時,開機出風都正常,壓縮機也都有轉,但是吹出來的風都不涼(以前正常時粉冷)!
機齡大約3年多,也顯少在吹,就最近很熱才開來吹,結果就壞了!
想請問各位大大,這是什麼問題?是沒冷媒了嗎?
請大大們賜教!感謝!

网友:
漏冷媒........沒有設備的話只有給人賺

网友A:
3年就漏冷煤,可能冷氣下方有水溝(沼氣),會腐蝕銅管。導致冷煤泄露

网友B:
會不會是散熱不良?
檢查一下散熱排有沒有塞住,灰塵清一下

网友:
會不會是頂樓又西曬

网友C:
如果自己有 勾錶 的話 檢查一下運轉電流 !!

如果太低應該是 冷媒 不足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年就漏冷煤,可能冷氣下方有水溝(沼氣),會腐蝕銅管。導致冷煤泄露

我住的是大樓,所以應該不是有沼氣造成的腐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散熱不良?
檢查一下散熱排有沒有塞住,灰塵清一下

嗯!看起來是很乾淨,就只有不會涼!
在運轉中,用手去摸熱排都沒有溫度的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自己有 勾錶 的話 檢查一下運轉電流 !!

如果太低應該是 冷媒 不足了 !!

正常的話,應該要是多少?
有一定的標準嗎?

网友D:
熱排風扇會轉嗎,很多一年一開的冷氣不冷就是因為熱排風扇軸心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熱排風扇會轉嗎,很多一年一開的冷氣不冷就是因為熱排風扇軸心卡住

這個回去再查看一下!再跟大大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的話,應該要是多少?
有一定的標準嗎?

你要自己看機台上有標示 !!

正常的運轉電流 !!!

楼主:
請太后的同事的男朋友(做冷氣的)來看,
果然發現到露冷媒的地方,
也就是接點有破了~~~
唉~~又要花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住的是大樓,所以應該不是有沼氣造成的腐蝕!

1.尋問隔壁幾戶鄰居是否有相同的情況,就知道答案了!
2.漏媒處不知是否有綠色或黑色的氧化物?

网友:
很久沒開的冷氣特別容易壞,所以有事沒事就開一下保養比較好

网友:
夏天結束冷氣不吹時,將冷氣只開送風(溫度調到最高),然後讓它運轉2~3小時,把內部的水分吹乾之後,再收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尋問隔壁幾戶鄰居是否有相同的情況,就知道答案了!
2.漏媒處不知是否有綠色或黑色的氧化物? ...

其他人有沒有這個問題我是不知道,
我只有看到露冷媒的地方,
不過整根都是黑色的,只能感覺得出來是有露,
但是沒看到洞~~

网友F:
有摸到油油的就是漏冷媒

网友:
喔!!所以冷氣管線~油~
學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摸到油油的就是漏冷媒

沒錯!就是一整個油~~

网友:
那個油如聞起來是冷凍油的味道就是漏冷媒

如是油煙味道就不一定是漏冷媒

冷凍油味道有點嗆或臭臭的

沙拉油味幾乎無味或是像炸薯條味道

如確定是漏冷媒就不要再開機,應盡快處理

如還一直開機可能會造成壓縮機過熱掛點

楼主:
我倒是沒去聞吶,不過內部看起來還滿乾淨的!
可能也很少吹吧,所以沒什麼灰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