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源板 穩壓ic 求助 (求助之 ic 已買到)

楼主(2012-05-10):
SOT-223
8J   那腳是OUT  18V (目前只有16V 順間掉到5V又回復16V...3秒又掉 拆下是0V)
中央 GND
522 那腳是IN 22V (目前.焊上量是14.5V 3秒左右升16V 又回復14.5V  拆下量是22V慢慢上升到28V 上升很慢.22~28大約3分鐘)

求有那位高手可告知這個IC形號或可用之形號..謝謝

网友A:
FYR

HA178L15UA  比較有可能

网友B:
封裝是SOT-89,不是SOT-223.

另外一個資料提供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R

謝謝D大...手上有7815 有測試過..會進保護
謝謝您的幫忙..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裝是SOT-89,不是SOT-223.

另外一個資料提供您參考

謝謝.chao0314大大..明天來去長明街找找...謝謝您

网友B:
不客氣,祝您順利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長明街在那裡?

高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氣,祝您順利完修.

換上問題還是不變...電壓還是會順斷...在找別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上問題還是不變...電壓還是會順斷...在找別的了

剛剛看了您一樓的敘述,這樣子輸入端也有問題(拆下量是22V慢慢上升到28V),而且問題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