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 冷凍庫風扇一直轉正常嗎?

楼主(2012-05-10):
大家好..我家的冰箱是三洋SR- 480
Q1.冷凍庫的風扇運轉中.但檢視壓縮機有時無作動但風扇會轉(是否正常)。
Q2.想請教那風扇的運轉要件是哪些?
Q3.此機型(自動進入化霜動作後),要解除化霜必須化霜感應器要在13度C以上,就立即解除了,還是須在等待一下。
以上..感謝好心人士回覆。

网友A:
這一帖我以前有發表過

楼主:
t 大 您好
我自己有測量感溫器的電阻.但是發現感溫器在未結霜的情況下量測都是正常的,只要冷凍室結霜時量測感溫器的接頭(不管是在CN2端子處或是在感溫器的端子直接量測都是呈現,斷路狀態,請問我該如何著手進行下一步檢查,= =.
還有在感溫器從結霜的位置取出過一下子在用電表測量就正常了。
感溫器在拆下後再次裝回,置於結霜處過2分後測試時有量到6120歐母.再放久一點就量不到了(斷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t 大 您好
我自己有測量感溫器的電阻.但是發現感溫器在未結霜的情況下量測都是正常的,只要冷凍室結霜時量 ...

依你的敘述很明顯是庫內溫度感溫器壞了,2分鐘的時間正常不可能阻值上升到6K多
感溫器到三洋原廠服務站購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你的敘述很明顯是庫內溫度感溫器壞了,2分鐘的時間正常不可能阻值上升到6K多
感溫器到三洋原廠服務站購 ...

原本我也懶的去修我家這台冰箱的,因為自己本身也是從事汽車維修的工作者,想說相信專業交給原廠來修理,沒想到竟然連叫修3次..都沒找到原因就算了.還說我冰箱裡東西冰太少導致,所以壓縮機會一直運作,來一次就說一個理由,而且叫修一次要600元,一想到就很 賭 x,乾脆自己來,順便學一下。
.
感謝...  t 大的熱心回覆與副件的分享...謝謝您

网友B(2012-08-05):
引用 网友A:
這一帖我以前有發表過

好棒的資料。看了之後也想學學。

請問那舊款機板跟服務站買要多少銀兩?
還有溫度感應器、冷凍風扇組?會很貴嗎?

另外上回淹水,看維修的在壓縮機旁更換一個繼電器(還有一個方盒罩子),這個繼電器應該不會很貴吧?
也沒有看他們檢測就直接換,不知收費標準為何?跟老人家說他們要車馬費 300,後來又說反正他們出來一趟不管有沒有換零件就是要 800,這算是檢測費用嗎?可是不是檢測出來問題但不願意換才需要付檢測費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棒的資料。看了之後也想學學。

請問那舊款機板跟服務站買要多少銀兩?

基板大約是500元
感溫器忘了好像是70元或120元
風扇馬達大約是400元

淹過水的冰箱啟動繼電器是一定要換的,這可不必再檢測,就算測試是正常的建議還是要換,收費標準忘記多少了,但連工帶料不超過1000元

調整好沒換零件或檢測後決定不修,需收外出服務費300元,沒有800元這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