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ENWOOD CS-4025 20Mhz 示波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2-05-10):
KENWOOD CS-4025 20Mhz 示波器維修實例
CS-4025 故障情形︰
光跡上下跳動、波形忽高忽低、光跡消失,在轉動或觸碰垂直倍率衰減器開關(波段開關)時特別嚴重。
購買時已預知有故障情形. 在可以開機,有波型的前提下,購回練功.
1.示波器外觀及測示波型(維修後正常的狀況 )
2.先拆示波器上蓋,再拆面板下方的三棵螺絲,及機架前緣中央螺絲,即可拉開面板.

3.拉開面板前,要先拆接線( 1電源板) ( 2主板)

4.拆主板前先將主板固定螺絲拆開
(電路板後方有4個,與面板接合處上下各有2個)

5.拆主板前,將主板與面板電路解銲拆開(有3個信號接點)
6.取出主板,將波段開關組兩側兩棵螺絲拆出.

7.打開波段開關保護蓋,逐一清潔接點.
8.完成清潔後,再行回裝.(反向 6,5,4,3,2,1)

維修後在轉動或觸碰垂直倍率衰減器開關(波段開關)時,無光跡上下跳動、波形忽高忽低、光跡消失,

网友:
用心!!小弟有空再研究..

网友A:
樓主有沒順便把電容都換掉,我換下的電容測量後有一半的電容都是已經超過誤差值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有沒順便把電容都換掉,我換下的電容測量後有一半的電容都是已經超過誤差值的喔!! ...

這些電容已超齡,會有偏差的,所以測試波型其實是有一點變型,只是時間不充裕,使用上不會有問題,不急著換.

但是W大提示U1上的電容會有腐蝕間題.

U1 是封裝電路,電容液會有腐蝕內部電路,而且沒有電路圖件可以檢修參考,
最好在電容出問題前,先將電容更換.是目前要優先處理的問題.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45-1-1.html

2樓有使用說明可以下載,有電路圖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45-1-1.html

2樓有使用說明可以下載,有電路圖的喔!!

使用說明書中不包含U1 KMA01 LINEAR 的內部電路.

网友:
U1 KMA01 LINEAR  是指電源版的部分吧??

有這裡的電路阿???????

http://bbs.pigoo.com/thread-38160-1-1.html

4樓有貼!!   這就是CS4025說明書內的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說明書中不包含U1 KMA01 LINEAR 的內部電路.

U1的電路,我剛仔細的看了一下,是電源版上那個黑色封裝的電路部分,

這個手冊上確實沒有,可能是KENWOOD要保留一些技術隱私吧???

网友(2012-07-09):
示波器應該大部分不太會壞巴
清一清 換換電容又跟新的一樣了
不過清潔就真的要技術了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