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故障率很高的證據

楼主(2012-05-10):
想買iphone的人要考慮了。

网友A:
小心假博士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假博士告你。

假博士-->賈伯斯 ??

网友B:
請教點網站廣告賺收入
就是那三個嗎???
還是~~
首頁最上面的三個???
謝謝...

网友:
IPhone不是故障率高。。。。

是摔傷率高。。。(角度剛好又一摔,耐折耐磨的玻璃就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教點網站廣告賺收入
就是那三個嗎???
還是~~

在論壇的版塊列表,可以看到兩個廣告區塊
一個區塊為一廣告單位,雖然有很多連結,但是多點無益
下面那個廣告塊,應該也是由 yahoo 所提供的,所以在這邊應該是只要點一下即可

=======================================

上面是 yahoo 提供的廣告,而 1樓和 2樓中間的我不知道是誰提供的
如果點過上面的 y 廣告,那或許不需要再點中間的廣告了

=======================================

接下來這三間都是知道的
ccmedia
click force
scupio
請有空的時候,點一下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論壇的版塊列表,可以看到兩個廣告區塊
一個區塊為一廣告單位,雖然有很多連結,但是多點無益
下面那 ...

辛苦了.......

少了一個查看新帖右邊的

不過那個產品構造區下方的那則廣告519XXXXXX的,我還真的沒刷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