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代號50-5G的不明電晶體查詢

楼主(2012-05-12):
如圖,原想上來問問看有誰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但是看看上面的mark後,ON=安森美
點選聯繫我們,然後選擇電子郵件。
郵件內容請填英文~同時我附了上面那張圖~

隔天ON的回覆:
Response From ON Semiconductor Service Request #148385
ON Semiconductor Technical Support Center
Voice Mail: 800-282-9855 (US & Canada)
Web Site: http://www.onsemi.com/pub/tech_support
****************************************************************
Please do not reply to this email. Please submit any additional
questions via our web site or by calling the ON Semiconductor
Technical Support Center. Thank you.
****************************************************************

Hello xxx,

Thank you for contacting ON Semiconductor.

The device code '50-5' belongs to the LP2950CDT-5.0G. You can find the data sheet for this device at:

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teral/LP2950-D.PDF

Regards,
Mario Vyzvary
ON Semiconductor
Technical Support Center

連datasheet都給你了~服務真好~
這顆電晶體原先是在一塊故障的dc馬達調速板上,馬達運轉時會抖一下抖一下就是不會持續運轉(霍爾元件掛了@@?),這顆電晶體一開始被我當成是SCR,但是其實它是板子上的MCU電源來源...,所以遇到不明的元件,追一下線路是個不錯的選擇,才不會誤殺忠良。這棵電晶體當初用數位電表二極體檔量:
參考腳位圖

腳位

結果

二極體檔

◎=通

×=不通

×

×

再將上列表格對照datasheet~1.3腳位怎麼都通,如果是regulator那應該是掛了,所以我當初有誤殺嗎@@?
小弟以上如有錯誤,煩請各位大大多加指點,以免誤人子弟^^"

网友A:
這是 穩壓元件 ~~ 不知你測的數據是 , 電路上測的嗎 ???

如果是 單體 測 1 . 3  看起來應該要不導通 !!

不過要是這壞了 , 你可以直接測電壓就知道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 穩壓元件 ~~ 不知你測的數據是 , 電路上測的嗎 ???

如果是 單體 測 1 . 3  看起來應該要不導通 !!

是解焊後量的結果,由於判斷它掛了才拆下來量的。它~真的掛了。不過還沒上電量。

楼主(2012-06-13):
老闆退回去給賣的廠商,但是看來是無法也無力維修,又退回到我手中,看來還有下集可寫...。

网友:
沒用過這套件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