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HP PSC 1210 無法進紙維修實例

楼主(2012-05-11):
此實例無拆裝過程, 僅準備故障點及其處理法, 敬請指教.

网友A:
可以補上拆機的照片嗎,我有一台也有相同情況,外殼好像有隱藏式卡榫,我拆不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補上拆機的照片嗎,我有一台也有相同情況,外殼好像有隱藏式卡榫,我拆不下來。 ...

外殼的拆卸很簡單, 這台是拆掉面板四個角落的星型螺絲就可以了, 要用T-10星型螺絲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