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機板(GA-EG31MF-S2 rev1.1)開機有過電,無畫面

楼主(2012-05-11):
除錯卡跑碼C1--C3循壞跳變.
Award BIOS碼C1--C3循壞跳,
爬文是RAM或控制.又說是bios死.單BIOS焊死,
ddr2 vrf=0.92, vdd=1.85
RAM已换沒用,求助求助!

网友:
看你住哪拿去請人bios重燒看看

楼主:
可惜BIOS是SMT焊死,又不是雙bios.

网友A:
難道不能解焊再燒再焊回嗎,如果不動手只想求救應該沒人能救你吧,那就把板子丟了再買換來就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BIOS是SMT焊死,又不是雙bios.

BIOS除了在線更新以外,除非有加裝BIOS座,利用工具拆下來,現在的版子幾乎是直接焊上,要解焊下來燒錄之後再焊回去,跟有無雙BIOS沒關係!
既然您已經知道用除錯卡抓問題了,怎麼會不知道BIOS處理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難道不能解焊再燒再焊回嗎,如果不動手只想求救應該沒人能救你吧,那就把板子丟了再買換來就好啦 ...

拆smt要買熱風槍,就按你說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smt要買熱風槍,就按你說丟!

講話不用那麼....生氣
回答你的人也只是告知"一定要動手"才有救~
現在的熱風槍價格很低,換句話說現在為了維修不會在卡在"買設備"這個門檻
而是會卡在"技術""經驗""動手"這幾項(我當初買白光的熱風槍就要約8XXX 元耶)

想要維修,很多東西設備當然是要投資的,不會因為說了"求助"這兩個字,
Bios 就會自動從版子上面掉下來給你修,一定還是要自己動手的

另外,雙Bios 不是萬靈丹,有時反而會被這種架構搞死

如果你只是打算維修一次~ 那麼就不建議你買任何維修設備,畢竟那些價格足夠你在去買新的主機板
當然若是真的想投入這條"不歸路" 那你該花的還是要花
我原先也是從"烙鐵"變成"恆溫烙鐵+熱風槍" 再變成現在的 恆溫烙鐵+熱風槍+四合一紅外線拆焊台+錫爐
以及一些小工具跟材料(錫膏 錫球 鋼網)目前還打算再加購一台示波器....
我賺錢了嗎?? 沒有... 我只是興趣... 看著一樣東西從不能運作到全功能正常,而且是自己完成的那種感受
真的很好 當然現在也又在接維修件,所以也繼續努力的當塊"超級吸收海綿" 把論壇的先進們的經驗 變成自己的(只是迅捷往我就什麼都看不到 它要實際是從業維修或是有跟他們買東西才能看)

這個論壇我很喜歡,因為大家都不是直接"給你魚吃" 而是 "教你釣魚" "如何釣魚" "協助你釣魚"
這樣可以舉一反三,不會在類似的故障狀態下 就只是"東西"或"型號"變了而沒有頭緒了:)
即使又遇到問題了,只要該做的動作有作,大家還是會願意教導與指點的

网友:
我有一張 一樣狀況
http://bbs.pigoo.com/thread-34134-1-1.html

刷BIOS完工

這種狀況只能用峰槍把BIOS請下來,再用燒錄器重燒BIOS程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講話不用那麼....生氣
回答你的人也只是告知"一定要動手"才有救~
現在的熱風槍價格很低,換句話說現在 ...

我剛加入不久,覺得有這網站可穫得好多你不知的資訊與技術,真的很棒!
bdrwu大大的觀念正確,想要了解更多 須要自己動手試試,那種成就感
無法用言語形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剛加入不久,覺得有這網站可穫得好多你不知的資訊與技術,真的很棒!
bdrwu大大的觀念正確,想要了解更多  ...

如果您只是要將那種spi flash的bios解焊 用烙鐵就可以了啦~~多吃些錫上去一下子就拿下來了 比熱風槍還方便哩 而且不會因控制不好將bios周圍的零件或是塑膠料件吹壞 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