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2顆特殊的電子零件

楼主(2012-05-11):
這2顆零件是在數位電錶裡看到的, 之前沒見過.
電錶用的,不知是否跟溫度補償有關? 不知它們正確的名稱是? 感謝賜教

先來看這個, C01 既然是C開頭應該是電容.還戴個帽子.

帽子脫下來,長這個樣子,很特別. 中間還有一個缺口,前面寫個15,圈圈裡面一個T字.

再來這一顆就什麼都沒寫了.

网友A:
Ricky 不好意思   班門弄斧了

第2個 沒是很有把握
我想屬於 SPARK GAP CAPACITOR之類 過壓保護用 之類元件
電話/傳真機/MODEM   內 LINE IN 輸入端常見 這類元件
類似 MOV 或 變阻器(Varistor),俗稱突波吸收器(Surge Absorber),
是一種會隨著電壓值不同而. 改變電阻值的電阻器,
變阻器當電壓超過額定的電壓值時 承短路  來保護後段電路 不被瞬間高壓擊毀 如被雷劈)

============================================
第1個 應該是屬於 SPARK GAP CAPACITOR (火花間隙_放電電容  不太好翻譯 )
  屬於 火花放電器   能量較小(最便宜)那類 (
功用類似上述   瞬間高壓 會跳火花放電  由間隙距離決定跳火花的電壓
早期多是
最明顯特徵 就是 零件上 那個間隙火花放電

你圖1 中的 淡黃色外盒  就是用來 防止灰塵 落進入間隙

看看是不是 並接在 輸入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Ricky 不好意思   班門弄斧了

第2個 沒是很有把握

Hello Simon:
You didn't sleep in the midnight and post the solution of parts for Ricky, Good Jo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cky 不好意思   班門弄斧了

第2個 沒是很有把握

Simon, 過謙了.
有缺口的電容是並接在量測電壓/歐姆插座和COM之間.
這種零件比較常見是陶磁這種,塑膠封裝的很少見.
又長了一點見識. 感謝解答.

网友A:
常見陶磁這種 多用於電源AC LINE 上是 電源設備針對雷擊試驗必備聖品
(有些的設計使用氖燈意思一樣用來放電)
只是現在多只見於高端電源設備

現今一般消費形電器因大概是安規條件降低(和技術進步?)
多是於電源AC 輸入端 PCB 上的LINE/NATURE 分別對地(Earth Ground)
PCB LAYOUT 作出鋸齒狀露銅佈線 也是利用高壓尖端放電的應用
(明天再編輯補圖 相信知道我在說神馬   補圖主要是給其他人看  )

很少見的塑膠封裝這種承受能量較小 不適合電源設備
以前常見多用於CRT MONITOR的高壓FBT週邊與高壓有關之電路
只是後來都省了

网友B:
第二顆零件可能是熱敏電阻之類的~可以看看上面的印刷寫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顆零件可能是熱敏電阻之類的~可以看看上面的印刷寫什麼~

上面什麼都沒有印耶.感謝回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見陶磁這種 多用於電源AC LINE 上是 電源設備針對雷擊試驗必備聖品
(有些的設計使用氖燈意思一樣用來放電 ...

是的在電路板上有看過鋸齒狀的track, 原來是做此用途.

關於spark gap capacitor, 小弟還有一個問題在心中納悶著.
如下圖所說,有分密封跟開口式的, 按理說用密封式的應當比較好,不會有火花也不怕異物跑進缺口.
開口式的spark gap capacitor想必有其優點.

网友:
編輯補圖
電路板上鋸齒狀的trac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什麼都沒有印耶.感謝回覆喔.

會這麼說是因為我買過類似的陶瓷體~那是一顆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不過你說上面沒印刷~解焊或是追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