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出現這個伺服器未傳送資料

楼主(2012-05-11):
一直出現下圖這畫面,不知是我電腦還是廣告商那出問題呢?
請問各位大大有這樣的情形嗎?

网友A:
我使用 xp s3 ie8  ~~

很早就沒辦法看到了 !!

出現 [Bad User Agent]

网友B:
請問這是偶爾才發生一次嗎!還是一直都是這樣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 xp s3 ie8  ~~

很早就沒辦法看到了 !!

請問現在還是無法顯示廣告嗎?

网友:
XP SP3, firefox, 廣告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現在還是無法顯示廣告嗎?

是的 !! 我試過用 chrome 是可以的 !!!

ie8 我重新安裝兩次 !!

也沒有辦法 !!

我覺得應該是某功能鎖起來 !!!

當然了 !! 要找出來可能有點難 !!

重灌整作業系統應讓可解決 !!

但我不打算那麼做 ~~

p.s  這個 Adobe Flash Player 會自動更新目前是新版本 !!

       而且不是每個廣告 , 特定幾個會 !!!

       應該是用到某一個功能就會失敗 !!!

完整的錯誤 !!

Internet Explorer 無法讀取此網頁格式

网友:
要不要更新Adobe Flash Player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是偶爾才發生一次嗎!還是一直都是這樣呢?

我這是一直都出現,怕是chome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這是一直都出現,怕是chome的問題

可否請你看一下google瀏覽器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否請你看一下google瀏覽器版本?

我也是用chrome
但是畫面都很正常

楼主:
wish大目前我的板本是 18.0.1025.168 m

网友:
大哥,這幾天我這裡也很奇怪
網頁只出現上方的框架
接著就卡在上方橫式廣告
那廣告出不來,只要那廣告沒出現
下方文章也別想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wish大目前我的板本是 18.0.1025.168 m

我用同一版本的(Hinet adsl) 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同一版本的(Hinet adsl) 不會有問題

看來我電腦該重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sh大目前我的板本是 18.0.1025.168 m

我的不會耶!是否你設定阻擋javascrip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會耶!是否你設定阻擋javascript呢?

wish大剛剛看了防火牆及防毒,裡面都爪哇的選項耶~~
等我這月案子一個段落在來重灌看看,到時在上來報告n_1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sh大剛剛看了防火牆及防毒,裡面都爪哇的選項耶~~
等我這月案子一個段落在來重灌看看,到時在上來報告: ...

請看看JavaScript的設定值,如果是選擇不允許......,那當然是看不到廣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看看JavaScript的設定值,如果是選擇不允許......,那當然是看不到廣告的。

選項裡有勾選.之前你要大家試回文看有沒廣高.當時試是有的.過沒幾天就變這樣.可能是我電腦問題等我重灌看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看看JavaScript的設定值,如果是選擇不允許......,那當然是看不到廣告的。

wish大我找到問題了.把chrome的暫存清掉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我找到問題了.把chrome的暫存清掉就ok了

謝謝你捏,
我的問題也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