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磁爐的溫度檢知器

楼主(2012-05-11):
如圖電磁爐按鍵動作正常,但是加熱燈不亮,當然也不加熱囉,
打開外殼 量測圖中那個像二極體的溫度檢知器是開路的
請問有人知道它是好的還是壞了?

网友A:
這應該是玻璃封裝熱敏電阻.
http://www.joyin.com.tw/lan_chtr ... guid=3&series=4

用電阻檔量一下阻值.

网友B:
檢鍋電路故障吧!!  那顆是溫控的作用!!

樓主的故障問題應該是不檢鍋,就是它找不到鍋具的反應,所以不加熱!!

网友C:
我之前有修過一台 , 這個開路確實無法按加熱鍵 !! (這個不是二極體) 應該是 2# 說的那個 !!

我用歐姆檔測 到 168 k , 我就先用 VR 200K  暫時接入 , 果然就可以使用了 !!!

网友D:
這個是不可以開路的,它大約有90~100k歐姆左右。可以去買一個或拆一個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玻璃封裝熱敏電阻.
http://www.joyin.com.tw/lan_chtr/products_list.aspx?guid=2&subguid=3&serie ...

電阻擋量起來是開路,改天拿一個電阻來摩擬一下看會不會有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鍋電路故障吧!!  那顆是溫控的作用!!

樓主的故障問題應該是不檢鍋,就是它找不到鍋具的反應,所以不加 ...

溫控電阻應該是5K或10K,但是量到的阻值是開路,可能電路判斷為溫度太高而不加熱!!

网友E:
這是負係數的熱敏電阻,一般用在電磁爐上在常溫25度C下阻值大約90K,溫度越高阻值越低,
如果懷疑它故障,可用100K電阻代用測試即可得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有修過一台 , 這個開路確實無法按加熱鍵 !! (這個不是二極體) 應該是 2# 說的那個 !!

我用歐姆檔測  ...

引用 网友E:
這是負係數的熱敏電阻,一般用在電磁爐上在常溫25度C下阻值大約90K,溫度越高阻值越低,
如果懷疑它故障,可用1 ...

謝謝! 改天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是不可以開路的,它大約有90~100k歐姆左右。可以去買一個或拆一個來換。 ...

請問哪裡有賣?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讓小弟又認識了一個新零件了,感恩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有修過一台 , 這個開路確實無法按加熱鍵 !! (這個不是二極體) 應該是 2# 說的那個 !!

我用歐姆檔測  ...

原先我一直以為它是2極體n_150|

网友:
前一陣子修到一台,就如版主說的不加熱,會一直嗶嗶叫,那時沒找到原因就放牆角了,下次可以拿出來測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哪裡有賣?

如果沒有的話,就要找一個電阻取代,反正過溫保護沒什麼用,一般這個沒動作就已經燒掉了。我是這裡有好幾台可以拆,所以沒缺這個。

网友:
我也曾遇過好幾台
也認為是檢鍋電路有問題...因不懂,沒有方向不知從何查起
放棄了~~~

网友:
一般如果是檢鍋電路 , 會有警告或閃爍燈號 !!!

你們可以試一下 , 正常的電磁爐在運作的情形下 !!

故意拿走鍋子 , 會是怎樣的情形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哪裡有賣?

有用2M檔去量嗎? 好像有1.幾M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022246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