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ENWOOD-CS-4025-20MHZ示波器整修-續集-第二單

楼主(2012-05-12):
繼第一次開箱整修後第二次拆機整理開關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45-1-1.html

目前這台示波器有光機變粗現象,這次整修順便找一下故障點??

先把電壓調整旋鈕拆下,拆機其他部分已經貼過就省略了!!

細部分解,順便做一下紀錄

看到塑膠包覆的旋鈕內部了

旋鈕會有區格檔位的裝置部分,裡面的潤滑油變色了

旋鈕內部接點整理前後對照

拆這一顆旋鈕時,忘了做詳細記錄,所以塑膠包覆的接點方向忘記了,

拆另一顆做的紀錄,把旋鈕往左轉到底,用立可白確定旋鈕位置

插銷的位置及管子的位置紀錄

後端的VR要先將這個C型插銷卸下才能拆除

C型插銷卸下後VR下來了

控制VR的連桿取出

這個調整旋鈕一共有4個塑膠包覆的接點盤,

第一個接點盤的圖

第二個接點盤的圖

第三個接點盤的圖

第四個接點盤的圖

做好清潔後一一裝回

VR的控制連桿,我上了一些黃油,

完成後就可以裝回使用了

再來開始拆卸時基控制旋鈕

由背面開始卸除

旋鈕區隔檔位的裝置及接點盤

這個旋鈕也是包覆式的

旋鈕區隔檔位的裝置的潤滑也有變色情形

拆開接點部分

氧化嚴重,注意--*-要記得內部控制接點片的位置不然裝回去會出大事的!!

清潔後

差很多吧!!

再來是換BNC接頭

我買的BNC接頭只有一邊有磨半月型的部分!!

而這台示波器的BNC接頭是磨掉2邊的,所以要再加工一下才裝得進去

一共換掉3個BNC接頭

BNC接頭內的接點氧化嚴重

BNC接頭的電阻,裝回時我用熱縮管把它套起來

BNC接頭完成圖

很亮了吧!!

以上這些整理就花了我8小時!!

上機測試!!

問題還存在

本來想是不是聚焦VR故障的問題

測量VR的部分

VR調整是正常的,最左到最右電壓植在-8V至+8V之間

測量電子槍後方的電路電壓值

不知道正不正確????

另外一排沒法測量,應該是高壓的部分,探棒一上就打火

有大大能幫忙告知這是哪部分出問題呢??

小弟學淺,這部分還不懂,望先進指教!!

网友:
如果旋鈕旋轉無效,可能是Focus聚焦電路問題,請看Service manual Page27 左下接頭Focus,此處正常是低電壓,可以用電表測量.
再請看Service manual Page28 中間底下接頭FCS,因為這裡所連接的裡面是接-1800V的高壓,若無高壓測試棒的話,最好是不開機,用電表測電阻和電晶體,裡面有許多相關的電路.

在板上測的話,電阻值一定會比原來的阻值低,電晶體則可能兩個方向都會有電阻,正向為與平常類似的低阻值,反向則阻值較高.

另一方法為:
用拆的,一個一個拆下來測量.

楼主:
Page27 左下接頭Focus,此處正常是低電壓,
這裡測到的就是我貼的8V至-8V那部分??

Page28 中間底下接頭FCS,因為這裡所連接的裡面是接-1800V的高壓
這裡用電表測會有打火現象,
就線路圖上看來有可能是這條線路上
Q10、Q11、Q12、R40-43、R37、R38、R44-48、可能都要查一下了,
電路圖上還指出Q12的C極有-100V至-700V的電壓,
這部分為測試點12,應為方波??

謝謝提供思路,我晚一點再查查看!!

另外在TRACE ROTA 左邊的 ASTIG 隱藏旋鈕VR,我有調整過能把變粗的光機縮小,但是只能縮小一半??

ASTIG這個VR是直接連到CRT上的,中間並接一顆電容而已,不知道這部分是指何種調整??

最後一張照片是CRT的電子槍部位,P14上的黑線G2查電路圖正常為+57V,測得60V,P2測得49V
其中P2就是直接連接到 ASTIG 隱藏旋鈕VR??  依數據來說P2部分應該也算正常吧??
JW6的4條接線為Y+ 0  0  Y-,JW7的3條線為X-  0  X+,這部分應無故障。
故障部分應該是在P9上的K點到P12的FCS這段??

楼主:
貼上電路圖,參考一下!!

网友:
高壓的測量,最好有用塑膠類的東西先將測試點旁邊圍起來,以避免因碰觸的短路,而造成機器損壞.

>電路圖上還指出Q12的C極有-100V至-700V的電壓,
> 這部分為測試點12,應為方波??

這裡的-100V至-700V的電壓,指的可能是調整VR3會改變的電壓範圍,是Vdc而不是方波.
-1800 --> 3.9M --> VR3(2.2M) --> 2.2M --> 2.2M --> 2.2M --> 2.2M --> 2.2M --> -100V至-700V --> Q12--> Q11 -->Q10 ...

Astig可能是控制散光,和Focus都是控制CRT的柵極,兩個功能應該是互補的.
我想Astig是負責中等聚焦到散光,Focus負責中等聚焦到完全聚焦.

楼主:
這部分為測試點12,應為方波??

這點是手冊上的測試點示意圖上顯示的,在下一頁上編號第12的示波器顯示圖??

晚一點要好好地拆拆看了!! 電路圖上這些元件位置都在POWER版上,比較好處理一點!!

网友A:
eson0724 兄你好,示波管下的高壓板上有一塊黑色的小板子焊在電路板上,
編號是 U1 KMA01,它的任務是控制並維持高壓板上各部份的電壓,
將小板子焊下並將小板子上小電解電容兩腳稍微括開量測,
沒意外的話,它應該是已經失效的,你可以試試。

建議剪下失效電容,但記得留下它的接腳,並括開接腳焊上一顆10uf 10v 左右的電解電容,
正常該電容電壓約 4.9v 且並聯著一顆編號 511 smd 5.1v zener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部分為測試點12,應為方波??

這點是手冊上的測試點示意圖上顯示的,在下一頁上編號第12的示波器顯示圖? ...

VR3和-100~700Vl兩端所接的均為Vdc,所以不可能TP.12點自己變成方波.
而Page 28旁邊也沒有TP.12的波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3和-100~700Vl兩端所接的均為Vdc,所以不可能TP.12點自己變成方波.
而Page 28旁邊也沒有TP.12的波圖形. ...

圖形在 29頁

网友:
你說的圖應該是在Page 34,我早就看過了,那個TP12是不一樣的,你要去對照左邊的電路圖,那個TP12只有4.2V.

楼主:
經過3個小時努力,查線路,拆零件檢查

終於抓到兇手

就是在這裡

這顆電阻壞了,編號R44的2.2M 1/4W的電阻

之前示波器會有嚴重雜波,應該也是他的原因吧

正常的阻值

因為手邊沒有2.2M歐的電阻 找了一顆2M歐 1/2W的一般電阻代用

波行經VR調整後都正常了??

旋鈕整理過後,真的穩定性差很多!!

网友B:
恭喜,維修的功力又上升一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維修的功力又上升一級了 ...

謝謝  scottwang 大的提點!!

讓我順利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on0724 兄你好,示波管下的高壓板上有一塊黑色的小板子焊在電路板上,
編號是 U1 KMA01,它的任務是控制 ...

那張小板我有拆下來看了,封膠做得太好,我弄不開,上面只有一顆固態貼片電容,

隱約有看到是33u/16V的,可是沒法測量,我只把接點弄開測阻抗值,容值就測不到了,

所以暫時放棄這部分的檢修,先去查其他部分,還真讓我找到了,也確定這個小黑板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scottwang 大的提點!!

讓我順利完修!!

我只是出一張嘴而已,要不要聽要看你,動手的也是你,得到的也是你.

可能有人會說,男人過了40就只剩一張嘴,那我已過了好多了,那是不是以後只剩一張嘴 ... 我不要啦 ...

我要下半身也能動啦 ... 我是說兩支腳啦.

楼主:
水大可以加威望喔!!

网友:
恭喜完修。。。。
很有耐心  换VR與 修理與   檢查各別零件^-^

网友:
恭喜完修,真是替你開心。

會跟你提醒那個小電容的原因是我跟 WISH 老大買了四台,
該小黑板上的小電容,其中有兩台是失效的,另兩台則是也快掛了,
而且發現它會漏液,會有腐蝕黑膠內電路的疑慮所以才建議把它剪掉。

另外,在線測量電容建議使用 ESR 錶 。

网友:
對了,該電容出狀況時,顯示會突然變很暗,
或是沒有顯示,建議到時候直接先查它,
而且出狀況後不要拖太久才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張小板我有拆下來看了,封膠做得太好,我弄不開,上面只有一顆固態貼片電容,

隱約有看到是33u/16V的 ...

W大有提示:SMD電容會出水,早晚要換掉.
再努力一下吧!

楼主:
那顆很不好拆!!!  頭大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經過3個小時努力,查線路,拆零件檢查

終於抓到兇手

鍥而不捨金石可鏤,鍥而捨之朽木不折,佩服你的不服輸精神!! 給你100個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鍥而不捨金石可鏤,鍥而捨之朽木不折,佩服你的不服輸精神!! 給你100個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 ...

我也是土法煉鋼,用時間配它啦!!

网友D:
修示波器與用示波器是有相輔相乘的作用。

有些人矇懞懂懂的用了示波器(亂轉了老半天),對看到的波型也是半信半疑的。
而會修示波器的人就較能掌握示波器,對相關功能與相關技術都較能熟練。

電子初學者來玩或修示波器是一種非常好的修煉方式,不但學會用也學會其中各種電子電路。
最好的地方是只花一點點錢就能學到這些電子基礎技能,就算弄壞也不心疼畢竟能得到寶貴經驗。
這些原先要被人當廢棄物處理掉的機器如今有新生命與新主人,是環保也是惜福。

中古儀器除了要能用外還要有一項重要功課,那就是校正,否則以後都不知道能否能夠相信她?
齊全的手冊會有校正步驟與測試調整點,當然要自己想辦法作,還是要花大把銀子拿去給人賺?
只要會校正手邊這一台以後各廠牌或多高級品也都能夠自己校正,這才是優秀的工程師。
希望很快就能看到有關校正的發帖。

楼主:
這個難度有點高!!  比較空閒時可以嘗試

但是要先讓我把維修手冊看懂了才行!!  原文的!!  傷腦筋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難度有點高!!  比較空閒時可以嘗試

但是要先讓我把維修手冊看懂了才行!!  原文的!!  傷腦筋中!! ...

eson0724 大大, 真是厲害....
佩服  佩服....

楼主:
我還是業餘菜鳥級的,有興趣玩玩而已!!  以前學的都還回去給老師嚕!!  現在才又重拾學習............

還真是有點吃力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示波器與用示波器是有相輔相乘的作用。

有些人矇懞懂懂的用了示波器(亂轉了老半天),對看到的波型也是 ...

等你開第一槍 ...
然候可能就會有人跟著做了 ...

网友:
謝謝大大的拆解,真是開眼界。

网友:
其實校正也是很簡單,不過就是電壓與頻率/時間的正確性。
要先確認精確度/誤差,如有必要再來搞校正程序,在不懂示波器內部調整點的作用時千萬不要去亂動她。

要有數字電錶、方波信號產生器與計頻器。
電壓確認較簡單使用電源供應器或電池配合可變電阻,同時接上示波器與數字電錶,看各電壓檔位的直流線條刻度是否與電錶相同。
再用50%占波比的方波與計頻器來確認每個水平時間檔位的時間週期誤差。
先看手冊可以節省每個檔位的精確度確認操作時間,因為常常是每幾個相鄰檔位都會共用同一調整點。

再來就是高頻衰減補償確認,這需要高頻訊號產生器,如果不太計較高頻訊號的電壓精確這點可以忽略跳過,前面有說過只要可變電容不要亂動或是垂直輸入側電路板不要亂焊,這個不會差太多。

以上所說的都適合各類型示波器的檢驗,但需要校正時傳統類比式的調整方式與數位示波器截然不同,一定要看手冊不能亂搞,否則沒儀器與經驗就再也調不回來了。

楼主:
kenneth 大說的儀器,我只有電源供應器與電表,看來要等我有其他儀器才能搞了!!

另外請教,我的KENWOOD在測試時會有雜波,把測試CH接地時也會有,這是哪部分的問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kenneth 大說的儀器,我只有電源供應器與電表,看來要等我有其他儀器才能搞了!!

另外請教,我的KENW ...

方波訊號產生器就用 555 與麵包板插一插就行了,頻率計在某些中高階數字電錶也內建了。

有暫態雜波是跟開關脫離不了關係,我喜歡用敲擊法查問題點,反拿螺絲起子通電時輕敲開關或電路。
如果是整片的雜訊帶就沒轍了,跟設計與隔離殼有關。

网友E:
SQUARE WAVE OSCILLATOR KIT:
http://www.talkingelectronics.co ... 5%20Circuits.html#H

SQUARE WAVE OSCILLATOR KIT:

SQUARE WAVE OSCILLATOR KIT:

SS7802A CAL  1K Hz   0.6V
COS5040 CAL  1K Hz   0.5V
Hitachi    CAL   1k Hz   0.5V

CS4025   CAL  120Hz  1.0V(陽春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SQUARE WAVE OSCILLATOR KIT:
http://www.talkingelectronics.com/projects/50%20-%20555%20Circuits/50%20 ...

謝謝提供!! 有空我來試試!!

目前正在查訊號會帶雜波問題,很不好查!!

目前測得電源版上的+140V標示電壓,實測151V,R1標示176V,實測155V左右,P13的5腳、7腳標示電壓AC160V,實測AC75V,這裡差比較多,但是還想不通這裡壓差這麼多還是能正常運作,

目前懷疑我的變壓器可能有問題了!!  這種變壓器不知道去哪找!!

WISH大的報廢機不知道還在不在??

网友:
請問測試點1,2 的波型是否與 page 28的圖型相似.
若測試點1,2 電壓能接近設計值,變壓器電壓輸出值也應是接近設計值.
變壓器若是有異常,最常見不就是短路燒保險絲嗎?有輸出電壓下降,是在負荷太大,但也是會燒保險絲,所以不認為是變壓器有問題.
但是+140V 測得+151V,令人懷疑U1或是與Q1,Q2之間有問題.
請問測試點14 的波型是否與 page 28的圖型相似.
若測試點14 電壓能接近設計值還是能工作吧!

楼主:
幾處可直接測試的點,測試波形都相符,所以才能正常使用,電壓值也接近,就是只有變壓器過來的部分覺得怪!!

有時間我在測測看!!

140V測得151V部分如果誤差容許值為10%,也還在合理範圍!!

電晶體部分有拆過部分做測試,還沒全面檢查!!  真的很花時間的工程阿!!

网友:
工作方向是應是查雜訊,
訊號會帶雜波問題,K大已有提示,通常是接觸問題,
訊號ground 也是異常,顯示是內部問題,
最容易有問題是波段開關,我的在清理後,在切換時完全沒有雜波出現.
(波段開關VR沒處理,有動到VR時還是會有雜訊出現,但是不會有大雜訊)
如果只有小雜訊,是否VR還有問題?

原則上是不會去動尚可以工作的零件,但是有已有維修提示的元件就要多注意了!
(例如U1電容)

楼主:
VR有清潔過,要更換的話,零件不易取得!!

U1有考慮處理,但是怕技術不夠,沒搞好整台就掛了!!

之前U1我有拆下來檢查過,狀況還好,也沒發現漏液,就暫時這樣吧!!

經常注意U1狀況就OK了!!

楼主:
我的KENWOOD雜訊問題到現在還抓不到,

時而正常,有問題時連波都會有一半不見,調都調不回來

重開機又好了!!    真的很傷腦筋

看來連其他VR都要整理一下了??   可疑的電路我都拆件測過,

看來要想辦法弄一些可以做校正的工具了??

网友D:
檢查電源電路上是否有漣波先,就是用另一台示波器接上去看。
或是用三用表打 ACV 去量每一組直流電源的漣波,但要確認你的表打在 ACV 時不會量到 DCV。

或是去弄一台電容 ESR 表,將電路板上頭的電解電容都檢查一遍。

楼主(2012-06-19):
引用 网友D:
檢查電源電路上是否有漣波先,就是用另一台示波器接上去看。
或是用三用表打 ACV 去量每一組直流電源的漣波 ...

ESR表
只找到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