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370HW02 V402邏輯板 VGMA REF

楼主(2012-05-12):
請教 T370HW02 V402邏輯板
VGMA REF
VZREF1
VGH
VGL
VCOM
REF_F1

電壓應該是多少左右??
先行感謝,謝謝

网友:
什故障也都無描述!
自行測量出來!
不要都要大家給數據!

网友:
VGL VGH  電壓一個在24-27V  一個在-5到-7V

你的毛病是?

都沒描述?

楼主:
感謝幫忙,
故障現象是畫面偏紅, 色階調整被限制,
目前已查到REF_F1;REF2至REF10電壓以上有誤;
REF13到REF20正常,
故障點,即REF_F1電壓不正確,(只有7點多伏特)
目前不知VGMA REF及VZREF1電壓
所以才上來請教.

圖示中黃框零件TL431相容品, 判斷為故障,
手邊沒有此零件,需購料後,另確認

正常電壓      目前測量電壓

1 15.45v
2 15.39v       7.33
3 15.24v       7.33
4 12.37v       7.46
5 11.56v       7.51
6 10.6v        7.55
7 10.03v       7.58
8 9.76v        7.6
9 8.24v        7.69
10 7.9v        7.7
11 7.84v
12 6.59v
13 6.54v       6.46
14 6.26v       6.33
15 5.03v       4.94
16 4.8v        4.72
17 4.32v       4.25
18 3.55v       3.62
19 2.9v        2.85
20 0.56v       0.59
21 0.43v
22 0.38v

网友A:
橘子迴路的IC以更換了嗎?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橘子迴路的IC以更換了嗎?AS

請問甚麼是"橘子迴路"??

AS-15F暫判斷無故障, 未更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甚麼是"橘子迴路"??

AS-15F暫判斷無故障, 未更換

基本上畫面變暗 白屏  曝光 油墨  基本上都先換AS先了 一顆才70大洋@@拆跟裝不用7分鐘~

換了就不用在考慮是橘子問題了

你T-CON上 VGL跟VGH電壓是多少?

网友:
AVDD-->VGMA_REF(TL431的Cathode)-->REF_F1(GAMMA)
REF_F1電壓約等於VGMA_REF,大約15.xxV
VZREF電壓就是TL431的REF,一般用在T-CON
TL431的REF是2.5V.
橘子(台語)電壓就是GAMMA電壓,從AVDD一直到
GAMMA電壓這一個區塊的基本工作原理不會太難理解.

楼主:
謝謝jackhiphop

海洋大,超感謝,
兩次都受到你的幫忙
明後天有空,再次量測TL431週邊電路,
與謝謝此園地所有播種者.

橘子(台語) 等於  GAMMA
老實說;   對不起,我笑了好久,
非常local 的講法
學習了

5/14 更新
Vo= (1+(12.7k/2.43k))*2.5
    = (1+5.226)*2.5
    = 6.226*2.5
    = 15.565 V

目前直接量測板上 到12.7K兩端
電阻值變小

网友(2012-06-14):
要量測這片tcon的這些電壓時是不是只要提供12v電源就可以,
連接到面板的2條排線與連接到主板的屏線都不需要接呢?

网友(2012-08-27):
431的參考電壓異常
gamma的電壓應該全部都會跑掉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