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 主機板 型號 : K7 Triton 400 開機15秒不到就自動關機

楼主(2012-05-12):
技嘉 主機板 型號 : K7 Triton 400 開機沒多久就會自動關機然後之前初步檢查有一顆電容在北橋晶片旁邊爆漿,經過改換以為這樣主機板就可以正常運作了結果問題還是存在,在來發現北橋晶片上的扇熱風扇停止運轉想說可能是風扇停止運轉的關係於是給它家了滴油潤滑於是風扇也恢復正常運轉,不過主機板開機始終不到15秒就會自動關機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小弟,請問版上的各位專業大大們小弟的主機板是哪裡出了問題呢?該換的都換了??

還有小弟想請教一下數位電表要測量主機板一般都是只測量它的電壓而已嗎?? 還有數位電表怎麼使用小弟最近剛入手一台型號 : DT-830B 不過小弟不知怎麼做使用可以請教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爬文....

大大你這樣講好像有跟沒有是一樣的,就是爬過文找不出問題才來這裡發問的,不然我幹麻發表這篇文章

网友:
不可能有跟你身邊的問題一模一樣
有很多類似的案例可以作為參考 推敲

請先把 "板卡級維修" 的部分確認故障點之後 才把三用電表拿出來用進入到"蕊片級維修"

网友:
有檢測過POWER是否有無問題呢???
先把周邊零組件確定有無問題後~再來考慮主機板部分吧!!!

网友B:
通常CPU旁的電容爆開,其他的都一定要一併更換,

如果沒換,故障當然會繼續存在!!

因為這部分的電容多是並聯的,所以一顆有問題導致的故障,其他的也會有問題!!

還有這種故障也跟POWER的故障有關,所以POWER的部分也要拆下來檢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CPU旁的電容爆開,其他的都一定要一併更換,

如果沒換,故障當然會繼續存在!!

嗯,專業的大大謝謝你的解說我試看看,順便一提請問有人知道數位電表怎麼測量嗎?小弟不知道怎麼做使用才是正確的測量小弟知道有 + - 極之分還有 直流電壓/直流電流/交流電流 不過一般如果我們測量是只有測電壓穩定度而已嗎 ?? 電流要測試嗎 ?? 還有各個電子零組件的構造體型不同,那小弟該接觸各個零組件的哪個地方才有辦法顯示那個電壓或者是電流值呢 ??

网友:
小弟簡單一段話
請先學會了爬~在學會如何問~都會後才開始修!!!

网友:
電容一暴再暴.....
該換的都換了??
一定有該換的沒換到....
周圍附近都查一下吧....
上下線路一定要查....

上面幾位大老說的對....請爬文....

网友:
連電表怎樣使用都問了.....這樣還用談如何修板子。
http://bbs.pigoo.com/forum-150-1.html

网友:
新電錶一般都有付使用說明書,可詳閱後應該就可明白了!

网友:
依照樓主的維修技能程度實在很難教n_049|
粗工註冊潛水一年多努力爬文之後才浮上水面才開始出現在打屁閒聊呼吸!
而樓主連電表都不知使用,更別提量測了!
好吧
技嘉GA-8VM800PMD-775/REV 1.0不開機維修實例
這是粗工幾天前的維修實例,狀況可能類似,但是不一定與您的故障點相同.只能當作參考.
如果真有興趣學維修,建議先去新手上路好好鑽研打基礎!
如果只是想討魚,要各位前輩診斷故障點那是很難的,因為故障原因千奇百怪,而板子也不在他們手上,想一步一步教您檢測卻又礙於程度問題彷彿鴨子聽雷!
畢竟都是人,不是萬能的天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