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NewSonic LS-R37 37吋螢幕色彩異常[已完修]
火..

楼主(2012-05-12):
1.
   電視型號
   NewSonic LS-R37 37吋

2.
   出現問題的畫面
   中間有條線
   右半邊影像色彩異常

問題畫面001

問題畫面001

問題畫面001

問題畫面002

問題畫面002

問題畫面002

3.
   思考原本以為排線有問題
   所以左右兩邊排線有交換過
   問題依然如故

T-CON 排線交換

T-CON 排線交換

4.
  以下是各部分圖片

俯視001

俯視001

俯視001

俯視002

俯視002

俯視002

俯視003

俯視003

俯視003

俯視004

俯視004

俯視004

5.
  請教各位大大
  這問題的思考方向以及可行性

剛剛思考一下
把CN3的電壓量一下
如圖是不是0.5那個是有問題的

网友A:
TCOM問題居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M問題居大!

再量T-CON

好像VTII8882這顆晶片有問題

网友B:
紅圈處要注意

先量測紅圈處的排組R開頭的(像電感這個)每一組都有4科併排

每科量測起來阻抗都要一樣

很有可能有一顆開路了

如都正常

更換紅圈處左邊這顆橘子IC

如有指正道問題點~^^請告知

以上是我修T-CON的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圈處要注意

謝謝jackhiphop大的指引方向
星期一到公司再來量量

网友:
V37A T-CON>>>這塊T-CON用在廣輝和友達>>上常遇到問題排線過熱脫膠>>>或是排座脫焊

网友:
第二張照片!

那記者表情很欠n_102|

网友:
先試著把晶片壓住開機,然後加熱
-------------------------------------------
這故障畫面怎麼有點像奇美電視放的測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圈處要注意

昨天按照jackhiphop大的方式量量
果然有幾個排阻是斷路的
更換後
哈~已經正常
第一次完修
一個字...爽

排阻

排阻

排阻

完修相片 01

完修相片 01

完修相片 01

完修相片 02

完修相片 02

完修相片 02

謝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感恩

网友C:
恭喜!!排組也是問題~~
不知道大大有把壞的阻值確認誤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排組也是問題~~
不知道大大有把壞的阻值確認誤差多少?

它是直接斷路

网友:
不好意思 我好像看到連亮線都處理好了 不知道是排組換完就好了還是有做過什麼處理呢?

楼主:
排阻有幾條是開的

网友:
恭喜完修~~讚..~~這塊常壞的地方就那幾個^^

网友:
恭喜完修,也謝謝分享

网友:
真是高手,排電阻可以把直線修好,真是要得,如果是橫線,那要檢查那兒?

网友:
功力不錯!!  查得仔細!!

   讚一個喔!!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D(2012-06-19):
引用 网友B:
紅圈處要注意

jackhiphop大.想請問你這排阻上面的編號200 跟 470 的這2 種我買不到. 有何替代方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jackhiphop大.想請問你這排阻上面的編號200 跟 470 的這2 種我買不到. 有何替代方式呢? ...

這排阻沒編號阿 =="...你指的是跨街電阻?   以這版大玩修換的是類似電感的零件  替代很多可以替代

其實0歐姆SMD電阻可代替

网友:
排阻 通常是以SMD 8P4R 名稱出現
以0603 SIZE較常見
SIZE 標示法
http://hi.baidu.com/һ%B7%C9%CC% ... aa2fd17831aa3f.html
也有像樓主這種沒mark的 要直接量阻值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t=0&o=2&p=3

有興趣可以到 國巨 查詢規格

http://www.yageo.com/portal/prod ... hip/Array%20Network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量T-CON

好像VTII8882這顆晶片有問題

您找到(兇手)了

网友(2012-09-06):
前二天遇到一台東芝的37吋也是這樣.
半邊油畫外加一條寛帶.
結果是同一顆排阻掛點.
更換後就好了.
廣達的面板.

网友:
恭喜完修~~~換排阻可以把亮線給弄不見,還得請教大大只更換了排阻嗎

楼主:
問題沒解決前白線一直都在
只有更換排組
但也有動到排線
不知有無相關就是

网友:
恭喜完修,學起來了,謝謝。

网友(2012-10-10):
恭喜完修 ! 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學了一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