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G-1921WM-2 無訊號跟有訊號都有問題 判定面板NG

楼主(2012-05-12):
無訊號時候下半部4分之1白屏4分之3都橫線有出現無訊號輸入  馬上進入睡眠(待機)橘燈

如有訊號變藍燈  但是變成白屏

主機板上3.3V跟1.8V 跟T-CON用的5V均正常

電源板5V正常

面板NG

無訊號時候

無訊號時候

無訊號時候

無訊號時候

插上訊號白屏

插上訊號白屏

有訊號白屏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A:
樓主…
您顯示器有問題的是面板,不是在AD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您顯示器有問題的是面板,不是在AD板 ……

我也是這麼想~但沒上訊號是橫線~上訊號變白屏~~我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

修很多優派都沒遇到這個問題

如是面板那就當殺肉雞了

這台朋友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這麼想~但沒上訊號是橫線~上訊號變白屏~~我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

修很多優派都沒遇到這個問題

樓主……
您還是可以拆開面板的 T-CON  來看看… 也許可以修復…

PS  就您看到的…雖沒給訊號,但實際上AD還是有輸出訊號     " 無訊號輸入 "  !

网友:
我記得LCD橫條的線,可以修復的機會滿大的!!

T-CON要查了!!

网友:
您還是可以拆開面板的 T-CON  來看看… 也許可以修復…+1

楼主:
小弟晚點在查看看~~真頭疼
雖然修復機率不高...但等有空再修了~感謝各位回答與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