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這顆零件

楼主(2012-05-12):
請問各位大大
這顆IC壞掉,那有辦法改成熟手動開關控制嗎?

NJU7312AL

NJU7312AL

网友:
理論上電晶體是由無數"小開關"組成的,所以可以,但這是理論上,實務上你要看這是控制什麼東西的,還有划不划算。
這看來是切換器? 沒用到的話跳線過去就好

网友A:
原來的2~12腳,還有19~29腳,這些腳是開關功能.
2~9腳與22~29腳,成為一組4刀3擲的波段開關.
其它的10,11,12腳和19,20,21腳,再用另一組的4刀3擲的波段開關.

你可以買一個雙層的4刀3擲的波段開關來用.
其原來的控制信號就會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的2~12腳,還有19~29腳,這些腳是開關功能.
2~9腳與22~29腳,成為一組4刀3擲的波段開關.
其它的10,11,12腳 ...

scottwang大
可以提供4刀3擲的波段開關的接法嗎?
是COM是共接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可以提供4刀3擲的波段開關的接法嗎?
是COM是共接點嗎?

你去注意一下IC內部的結構圖.
左上有兩組3選1,右上也有兩組3選1.
再往左下有1組2選1,右下也有1組2選1.
com端則為各自的共同端.
因為沒有看過你的IC電路接法,所以無法確定COM是否為連動,你可以把IC電路畫一畫,確定一下,如果不是連動的話,那就要把開關分開了,也許兩個或三個.

网友:
L & R 應該是相對應的組別選取
COM為選取之後的輸出端

一般音響,有的會使用CD4066做為輸入切換選擇
CD4066是四選一的選擇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