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current Mode PWM control IC....

楼主(2012-05-12):
最近再自學 DC/DC convertor 時,看到那UC3845b ( On Semiconductor 家的)
這顆 current Mode PWM control IC.在參考線路當中如圖示.
AC110V整流後的直流高壓少說也110V以上這樣直接連接到IC的VCC不會把IC燒毀了嗎?

UC3845B

UC3845B

网友A:
請重新學習基本電學,由最基本的歐姆定律開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重新學習基本電學,由最基本的歐姆定律開始。

Slimboy兄,
     歐姆定律 R = V/I .
這個小弟還記得~但是想不透這個跟我的問題的關係式???
還望Slimboy兄指點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兄,
     歐姆定律 R = V/I .
這個小弟還記得~但是想不透這個跟我的問題的關係式???

jerrykan你好︰
Slimboy的意思跟歐姆定律是有關係的,而且不只是歐姆定律,包括整流的問題都需要再複習一下,例如AC整流後的直流電壓應該是多少?
3845的規格書會告訴使用者它的適用電壓範圍,例如不得超過30V,那只果是只有直流155V怎麼辦?當然只有靠電阻降低電壓,但是要多大的阻值呢?這時歐姆定律就派上用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limboy兄,
     歐姆定律 R = V/I .
這個小弟還記得~但是想不透這個跟我的問題的關係式???

IC旁邊一堆電阻、電容、電感、二極體、電晶體不是擺好看的。

网友:
請注意那棵56k電阻的降壓能力n_008|

网友:
你仔細看110V那邊有接了一顆4.7歐姆的電阻所以會有一個壓降的效果整流後亦有一顆56K歐姆的電阻
然後在提供你一個資料~交流電經橋式整流直流電壓計算為 AC X * 1.414 = DC
以上如有錯誤希望各位不吝指正

网友:
個人是覺得56K和UC3845內部的36v稽納二極體形成穩壓電路,所以不會燒壞IC.

网友B:
以雄爸9# 圖為例
1. 與橋式整流串接 4.7歐姆的電阻  被用來當保險絲
2. 紅圈框 56K歐姆(稱為啟動電阻) 對 100uF 充電
    2-1   計算 56K歐姆 對IC 供應電流_A   ( 150V-16V) / 56K  = 2.39mA @3842_16V
    2-2   找出 IC 未達工作電壓時 之耗電流    **1. DATA BOOK 少有說明
    2-3   找出 IC   達工作電壓時 之耗電流    **2. DATA BOOK 少有說明
    2-4   翻DATA 找出 IC 工作電壓 之  遲滯區 (找 IC_Vcc  UVLO)

3.  設計時
   3-1
       [2-1]  啟動電阻  供應電流  必須落於  [2-2]未工作耗電流   [2-3] 工作電流   兩者之間
       [2-2]未工作耗電流  <  [2-1]   啟動電流    <   [2-3] 工作電流
       **3. 實際設計取向 [2-1]啟動電流 僅大於 [2-2]未工作耗電流  一點點而已

   3-2 未達工作電壓時 對 100uF  呈 充電狀態  升壓
       [2-1]   啟動電流  >  [2-2]未工作耗電流

   3-3 從3-2充電升壓狀態 到達 工作電壓時 IC開始工作
       由於
         [2-1]   啟動電流    <   [2-3] 工作電流
       也就是說啟動電流 不足 支持工作電流  必須靠 100uF  (IC_Vcc_電容) 放電來協助供電給IC
       IC_Vcc_電容放電至IC_Vcc  UVLO 之低(欠)壓關閉前  有個時間差 這段時間IC開始工作

   3-4
       IC_Vcc_電容 放電   至IC_Vcc  UVLO 之低(欠)壓關閉 之後
       狀態回到 3-2 未達工作電壓  IC不工作

   3-5 工作電壓狀態圖

IC VCC START REV I

IC VCC START REV I

4.
     僅僅如此 IC 循環在 啟動…關閉…啟動…關閉…
     當然是不切實際  因此9# 圖例 紅框中的二極體整流濾波電路 就加進來了
     變壓器這段繞組 設定電壓就必須是IC 工作電壓
      當IC 工作之後  二極體整流濾波電路  才有作用
     維持工作電壓恆定不再跳動  (脫離 啟動…關閉…啟動…關閉…的現象)

     (延伸: 所以當[維持工作電壓恆定] 條件無法成立時 就會是…啟動…關閉…啟動…關閉…的現象
      IC 工作電壓故意設計有遲滯區   用來支援形成保護電路

**1. 2. 3.
   DATA BOOK 少有說明   以前不知在哪裡看過啟動電流~ 1mA
   屬於各家供應商提供之內部資料  因此各家供應商不盡相同
   最惡劣工作條件是   低溫環境: 零度C  低壓: AC 85  (典型情況: 日本 北部)
     零度C低溫環境  使得半導體不活躍 IC 啟動電流需要提高

     AC 90~265 中的 日本電壓AC 100 減10% 為90V  設計再保留一些誤差 就需以AC 85V
     測試情況零度C   冰凍12小時 模擬隔一夜  看AC 85V 能不能成功啟動

   疑問來了  改電阻 像IC 應用範例 這樣電流給它  2.4mA催殘下去不就搞定?
   是啊 但是反算AC 265V 時 以及 環保省電待機規範  而成不可能任務
   因此384X 退出市場  各家供應商紛紛以384X 為基礎  於IC 內部VCC供電進行改版設計

如下圖 ( 其他種類 也多有相同)

圖上: NCP 120X 系列(ON SEMI)
圖下: FSQ0465系列(FAIRCHILD)
簡單講 就是在IC 內 VCC START 輸入內部 加個開關
當達工作電壓後 去關閉HV啟動電路
圖上: PIN_8  NCP_HV 或 圖下: PIN_6 FSQ0465RS_VCC START

网友:
零度西冰24小時還算是小意思
AC85V~AC265V  使用UC3842電路
外銷北海道的產品,必須放在冰箱,以零下30度西,先冰個72小時
再來做" 啟動  OVP  OCP ripple-noise "等測試
因為電解電容在此時,電解液已經結冰了,容量&功能已大幅下降
這會嚴重影響電源供應器的效能&安全性
這些測試都必須造冊&簽名
達到客戶要求標準後,才會量產

网友A:
大家寫了這麼多,樓主不知是否瞭解自己問題所在?
基礎不懂就直接由大型複雜的集成元件入手,到頭是一場空。
基本電學用心去熟悉活用,由周遭常用簡單電器驗証,一個星期就搞定。妄想一步登天,結果永遠是毫無成長。

网友:
原廠沒告訴你的事
那顆4.7歐姆的電阻,用的應該是負溫度係數的熱敏電阻(溫度越高,阻抗越低)
如此可降低上電瞬間的"突入電流"
可延長整流二極體的壽命,減少FUSE燒斷的可能

變壓器使用原廠建議的EC-35  3C8
線圈依照原廠建議的圈數繞製
最後的電感量一定跟原廠數據不同
此時必須調整CORE的GAP以達到所需的電感值

學習自製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最好有兩台直流電源供應器較安全,再搭配示波器會更順手
一台是供應給PWM IC的電源供應器  (Max 15V 即可)
一台是供應主電源的電源供應器 (Max 100V以上) <==最好是有OC保護的

祝你仿製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寫了這麼多,樓主不知是否瞭解自己問題所在?
基礎不懂就直接由大型複雜的集成元件入手,到頭是一場空 ...

感謝slimboy的建議~小弟會重新學習基本電學~
畢竟畢業後就再也沒碰過了~如今遇到問題卻是怎麼想就是想不通~

但除了基本電學之外~可以推薦幾本有關"電源供應器"方面的書籍嗎?
畢竟這類的功夫是很少被討論到的~
今日有幸可以在這裡遇到各位前輩~算是小弟幸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slimboy的建議~小弟會重新學習基本電學~
畢竟畢業後就再也沒碰過了~如今遇到問題卻是怎麼想就是想不 ...

本論壇 電子電路› 電子電路教學文獻 內早己放了眾人心血結晶,把內容詳讀,工具拿來用上,則神功必成。
ps. 不用先揮刀自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論壇 電子電路› 電子電路教學文獻 內早己放了眾人心血結晶,把內容詳讀,工具拿來用上,則神功必成。

葵花寶典不是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雄爸9# 圖為例
1. 與橋式整流串接 4.7歐姆的電阻  被用來當保險絲
2. 紅圈框 56K歐姆(稱為啟動電阻) 對 1 ...

SIMON1016大:
   看到大大的分析終於了解為何會有上上下下的電源關断現象,沒有這樣深入的講解,許多線路真的"有看沒有懂"!! 這對維修的人來說非常寶貴的一課!! 還有啟動電流過大也會被"踢出市場"這些環保國家只打蒼蠅不打老虎!! 全世界做印表機的公司做攝影機 手機 做作業系統的...動不動就是造成幾千萬台的相機 印表機 電腦 ... 被丟棄(捨棄)這樣的不環保動作都不管!! 難道 綠色環保組織等環保團體都被 大公司 大財團"包養"了嗎? 感慨萬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C旁邊一堆電阻、電容、電感、二極體、電晶體不是擺好看的。

SLIMBOY大:
  這跟IC本身"耐壓"有關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LIMBOY大:
  這跟IC本身"耐壓"有關嗎!!

不懂您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您的問題。

slimboy大:
   以前工作是 IC 設備維修,有聽過 IC製程有一般製程與高壓製程,像是 做變頻器的IC就需要高壓製程,他的介電層需要厚一些,以免高壓被打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