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楼主(2012-05-13):
為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网友:
slimboy大:
    感謝分享電路以及工作原理,這電路感覺零件少沒有IC卻可以運用這麼多年,可見當初一定是"嘔心瀝血"的設計,...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這線路可延伸不同產品,用簡單的歐姆定律 + 阻抗計算 + 變更比流器內電線穿法,即可修改出過壓自動斷路 ...

SLIMBOY大:
  高手!!申請專利了嗎? 還是賣給 士林電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賣專利,申請專利花錢又耗時,目前僅現場施工賺點工資。比起賣東西賺得多。
昨天先裝1戶,另2戶要協商施 ...

修東西 和 設計東西 差別很大!! 設計東西 要考慮的點太多了,創意 穩定 成本 防抄襲 道德良心 ...都要考慮,修東西只要把問題零件找出來就可以,頂多把"保險"加大一點!!  對了 這和自己做玩具又不同了,玩具可有可無,爽就行了!!膩了就把它視而不見,壞了就算了!! 大大的基本功了得,沒申請專利也要把專利賣給別人或是公司(小篆也不錯啊!) ,否則以後滿地都是你的發明確是沒得到一點"好處"會捶心肝喔!! 當初我的專利"數位相框"雖然公司沒有重視,但總算給我3萬獎金,我每每看到數位相框都還有點失落呢!!  快找買主吧!! 或是把它公諸於世旁邊註明 "專利申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這線路可延伸不同產品,用簡單的歐姆定律 + 阻抗計算 + 變更比流器內電線穿法,即可修改出過壓自動斷路 ...

SLIMBOY大:
   兩週前 一位鄰居拿了兩個延長線插座來,都不能用,因為過壓保護電路"死翹翹",我懶得修只好幫他把保護拆了,直接焊上,他高興的把延長線帶回家,並且把電路留下來送給我...裡面用的是 OP!為何掛掉還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過一些電器防突波設計,原則上都應有效,事實上可能成本考量,將壓敏電阻容量降低,所以常見壓敏電阻 ...

資源回收場拿到的 10D471K 20PCS 還不知道如何使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資源回收場拿到的 10D471K 20PCS 還不知道如何使用呢!!

直徑10mm  電壓470V  的壓敏電阻

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器
http://www.soiseek.cn/MDE/MDE-10D471K/datasheet.htm

對照表格
應該是用在AC220V的保護器,加在FUSE後面,只要一超過300V,FUSE即有溶斷之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興趣研究的人,看看下圖是幹什麼用的。

slimboy大:
   交流電容會通過,這0.47UF 應該是提高寧敏度吧!! 還是你說的過電壓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徑10mm  電壓470V  的壓敏電阻

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器

雄爸:
   這樣說我這東西算是"廢物"囉!! 家裡 220除了冷氣之外好像沒有ㄟ..

网友:
R2 & K2  是手動測試開關
並聯一顆電容應該就是增加靈敏度
不過,容量太大的話,一上電就會誤動作跳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興趣研究的人,看看下圖是幹什麼用的。

防雷擊、瞬間高壓---隨意猜猜,但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靈敏度會提昇沒錯,但目的不在此,您試著計算一下於AC 150 60Hz下。此紅線會通過多大電流?
現實狀況家中1 ...

slimboy大:
  沒有畫錯嗎? 此比流器不是靠 大電流來感應驅動 SCR動作嗎? 紅線和藍線經過的電流應該都很小,這樣會感應嗎?
  還有 你幫鄰居做的過壓保護電路,有經過穩定度測試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靈敏度會提昇沒錯,但目的不在此,您試著計算一下於AC 150 60Hz下。此紅線會通過多大電流?
現實狀況家中1 ...

Slimboy大
您這圖下半部怎馬賽克啦???
有...限制級的嗎???
嘿~~~好奇的咧~!
麻煩您勘誤一下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樓不是有附件,您那 10D471K在110V電器沒用。

提示一下保護用最佳:

噗(吐血)
我買的防突波延長線,裡面是塞10d471k,難怪爆了....

大陸製避雷器建議作為第二線使用,就是前後面都有備案的,因為品質不穩定,作動時間常常太長,東西燒光了他自個沒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當然有試過才敢上線,壓接處有量溫昇 10A 無感。
微型比流器很敏感的,建議您買顆ELB回去玩看看。
記得 ...

SLIMBOY大:
  我最怕被電了,更怕放鞭炮!! 該給專業的人賺的錢,我不會搶來做!! 我只是對"知識"非常有興趣罷了!! ELB 是不是有安裝的問題? 我家裡按摩浴缸有裝(220電源?),只是旁邊的110插座一用它就跳掉,害我一直無法使用那個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為ELB二次側按摩浴缸其中一相與110v插座火線共用才會如此。
改善方式要現場看過才能決定.  ...

slimboy大:
   感謝!! 這樣就請水電幫我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