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harp CD-Q10X CD讀取不良

楼主(2012-05-13):
這台從鄰居阿婆手中救回來的
阿婆原本買給他兒子用,他兒子把這台帶去高雄
過沒多久又搬回屏東住,也就順便把這台帶了回來
帶回來後都一直沒用,放了20幾年都沒開機
上面都長灰了,阿婆也不會用,所以就想丟回收
正好我昨天放學看到,就拿回家整理

外觀:
Sharp CD-Q10X 日製

喇叭:
有外殼,,外殼太大,就扔了
另一顆沒聲音,測量後故障,跟著外殼一起丟了
這台只能用原廠喇叭,若接其他喇叭會出現像是跑車般的碰碰聲

狀況:
讀取CD正常,但是播放時會斷斷續續

過程:
六角螺絲...
手上拿的那是FM插座
這裡面還真擠.... 難怪叫Micro Component System
雖然很擠,但是Sharp有在後面加上了一個小風扇

(後面因為零件拆不開,用螺絲起子扳開整台機子,所以沒拍照)

懷疑是雷射頭有灰塵,造成讀取出錯
扳開後,拿出密寶
用衛生紙沾少許的工業酒精,切記!!
不要太多,一點點點.........就好
擦完之後再用乾的衛生紙擦一下,裝機測試!

已可正常讀取,不會斷斷續續的

其實這台還有一些問題,按鍵要按很大力才有反應,還有卡帶不能用了...
好家在我沒卡帶

网友A:
會出現像是跑車般的碰碰聲

這是因為阻抗不對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因為阻抗不對的關係

你是指歐姆數嗎?
還是?
請大大賜教!!

网友A:
是的,喇叭使用和原廠一樣的歐姆數應該就不會有碰碰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喇叭使用和原廠一樣的歐姆數應該就不會有碰碰聲了.

原來如此 !!
那W數要相同嗎?

网友A:
瓦數不能低於原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瓦數不能低於原廠

好的,了解啦
手邊沒有一顆8歐姆的@@
無法做測試

网友B:
讀取頭太久沒用會長霉 , 建議清潔用棉花棒沾酒精比較好 !!

卡帶通常是內部 皮帶 老化 鬆弛 !!

前些日子我也整理了一台 , 連顯示螢都長霉 !!

搞了好久才清整完畢 !!!

网友C:
你浪費了兩顆音箱....
當年日本進口的床頭音響中,這台所搭配的小音箱聲音可是很不錯的....
比起現在一堆塑膠殼的爛音箱可是好太多倍了....
尤其這台當年可算是有點高檔的機型....
音箱結構和單體的組合搭配是經過設計的....
只能說,可惜你不識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浪費了兩顆音箱....
當年日本進口的床頭音響中,這台所搭配的小音箱聲音可是很不錯的....
比起現在一堆塑 ...

那個音箱破破爛爛的....
好的我會撿起來用,但是那個已不成"箱"型
那也是塑膠殼...

即使沒了音箱,單體聲音很優!!
這單體我喜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讀取頭太久沒用會長霉 , 建議清潔用棉花棒沾酒精比較好 !!

卡帶通常是內部 皮帶 老化 鬆弛 !!

原來是卡帶鬆弛...
難怪想說為什麼按了都不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是卡帶鬆弛...
難怪想說為什麼按了都不轉....

不是 卡帶 鬆弛 !!

是帶動 卡帶 的 皮帶鬆弛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 卡帶 鬆弛 !!

是帶動 卡帶 的 皮帶鬆弛 !!

阿~ 打錯
我是要打皮帶鬆弛...
卡帶怎麼會鬆弛呢? 除非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