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CM 上獨顯無畫面(已經解決)

楼主(2012-05-13):
請問各位大大一個奇怪的問題,P5KPL-CM 上獨顯無畫面,按下resert按鍵馬上就有畫面,可進作業系統,已經測試過換其他顯卡問題依舊,內顯就沒問題。

用PCI-E假負載測量12V 3.3V正常,復位也有電壓。

网友:
外接顯示器的供電MOS及電容檢查一下??

這部分的MOS的溫度都算高的!! 電容也常壞!!  嚴重的話會不開機??

网友:
在沒有詳細量測的情形下 您可以先將vga接口附近的 74CHxxx ic換掉試試

网友:
我曾經遇到過類似問題,也是ASUS的..M2N系列的主機板,只有內顯有畫面,插pci-e顯卡再調BIOS內顯示的選
項也無效;換最古老的PCI顯卡也沒輒....後來是在內顯顯示狀態下,重刷BIOS,不要刷最新版,刷最新版的前一或前二,成功刷完後,再進bios更動顯示選項就OK了....提供參考!

网友A:
不曉得snake710 大是如何解決的...
方便透漏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曉得snake710 大是如何解決的...
方便透漏一下嗎??

更改BIOS選項。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改BIOS選項。

噗~~改bios選項就解決了真好!!

我的狀況...
看了好維修文..
大多都說都說是北橋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