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冷氣遙控器求助IC資料

楼主(2012-05-13):
冷氣遙控器的液晶顯示失效,想找相關資料維修,卻因功夫不夠找不到,懇求師父們指點。
DSC05157  DSC05156  DSC05155

网友:
這一般是專用IC或是編號重新打過,應該是不會有資料的.

网友:
先檢查焊點是否空焊,線路是否斷線
電池座看起來好像有氧化了

网友:
由於你使用鹼性電池
瞬間電流過強,極可能造成遙控器損壞
建議你先使用數位相機 (手機的照相功能)
檢查紅外線LED是否還有動作(遙控器對著照鏡頭按任意鍵)
如果沒有亮燈,可能會是LED故障 IC無動作
如果有亮燈,那就是壽終正寢無解了 (頻率不對 編碼不對)

找到一支相同型號的遙控器
有需要的話你在PM給我

外觀 型號完全相同

外觀  型號完全相同

內部略有不同

內部略有不同

缺少電池彈片

缺少電池彈片

電路板的版本不同 使用IC也不同

電路板的版本不同 使用IC也不同

网友A:
X1把他換了吧!
我家的同故障!
換了就OK!
修好幾支了!

网友:
請先測量 P 電源供應是否正常 !!!

C  振盪是否正常 !!! (CLOCK)

p.s 我家也有一支 !!
     沒這遙控器冷氣好像就不能操控了 !!

楼主:
後續修理報告:
一、使用數位相機檢查紅外線LED,沒亮。
二、看起來氧化的部份,測電壓都正常。
測試結果:無法代用,換晶振看看。

网友:
X1把他換了吧!

換完洗板!

网友B:
電池盒連接基板的另一端沒有接點,當然電池的電送不進去阿!!

4樓的第二跟第三張照片,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池盒連接基板的另一端沒有接點,當然電池的電送不進去阿!!

4樓的第二跟第三張照片,不是很 ...

第三張圖是電路板的全景
主要是要帶出第一 & 第二 張圖
第二張圖是要讓LZ知道少了一個電池彈片
第四張圖是讓LZ知道,這是一支相同型號支遙控器 (IE05T)
這支遙控器的冷氣主機在N年前已故障淘汰 (冷凝器散熱不良,壓縮機過熱燒毀)

网友:
  拍謝!!  沒注意看發帖人!!   糗大了!!

网友:
板子上有很多顆 0 歐電阻,都測過了嗎!!

直接跑電池供電往IC的線路,看看供電是否正常!!

電池盒先整理一下,銹的滿嚴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1把他換了吧!
我家的同故障!
換了就OK!

對不起,L兄建議是換整支遙控器或是特定的零件?謝謝。

网友A:
挖勒!說的這明白......................
X1是機板上的零件編號!
叫做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勒!說的這明白......................
X1是機板上的零件編號!
叫做晶振!

抱歉,我傻傻的沒看懂,多謝指教。

网友:
冷氣遙控器的液晶顯示失效X1零件.先短路看看...修過有時會好

楼主:
今天抽空換晶振,結果高興了"一下",需要大家指教,謝謝。

网友A:
廢電腦主機板找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廢電腦主機板找就有!

好的,我再試試,謝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抽空換晶振,結果高興了"一下",需要大家指教,謝謝。

你不是有示波器嗎 ??

要不然 用 ut61e 應該也可以測吧 !!

另一顆的晶振也測一下吧 !!!

楼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天打算用示波器測一下晶振頻率,首先看一下2V的方波,近1.6V,不準確,就停下來,得將先將方波校正,所以請各位師父幫助,指點一下,怎麼調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天打算用示波器測一下晶振頻率,首先看一下2V的方波,近1.6V,不準確,就停下來,得 ...

那顆 volts/div 上不是有一個顏色比較深的旋鈕  , 我記得可以拉起來調整 !!!

太久沒碰示波器了 ~~ 都快忘光了 !!!

楼主:
經由jeanshyen兄指導,方波正確出現。再來測頻率,結果我自己都覺得有錯,看倌們姑且一 看,有錯請指正。遙控器仍無法使用,只是有字,按溫度加減就進人重置顯示,也許是我換晶振之前,先換了貼片電容,又沒換對,導致無法修復。 DSC05419  DSC05423  DSC05424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經由jeanshyen兄指導,方波正確出現。再來測頻率,結果我自己都覺得有錯,看倌們姑且一 看,有錯請指正。遙 ...

這個波應該不正確 , 不知你怎麼測的 !! 可否說明一下

那晶振上面都沒有字樣嗎 ???

或許只要重置就行了 !! 但要如何重置你可能要查一下囉 !!!

网友:
花點時間,能修好,有爽快感

如沒時間修理,買一支全新的比較快,應不超過250元

网友D:
電池漏液機板腐蝕又是雙層板的遙控器修好的機率不大.建議你去這個網站.撥電話告訴他廠牌及妳你壞掉的遙控器型號.輸入電腦查就知道有無同型或替代品.還有客製化的服務.ttp://www.3030.com.tw/Index.asp?ID=17&ID2=1買之前請先跟我聯絡.噓噓噓.好康的報你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波應該不正確 , 不知你怎麼測的 !! 可否說明一下

那晶振上面都沒有字樣嗎 ???

我是這樣測的,將探棒的接地夾,夾在電池盒的負極,探棒碰觸晶振的其中一腳。

DSC05425

對於找資料我很低能,不知道頻率應該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池漏液機板腐蝕又是雙層板的遙控器修好的機率不大.建議你去這個網站.撥電話告訴他廠牌及妳你壞掉的遙控器 ...

謝謝提供資料。

网友:
我發現大家都很愛玩
這遙控器相當普遍也不貴
不覺得有搞它的必要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波應該不正確 , 不知你怎麼測的 !! 可否說明一下

應該還有 字 ~~ 這個 KDS5F - ??????

正常的是如此 !!!

就上那個 橘色 的 上面 有 455 的字樣 !!!

45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還有 字 ~~ 這個 KDS5F - ??????

正常的是如此 !!!

今天找資料,確定上次測頻率錯誤,我不是測黃色455,測的是石英晶振,功力尚待加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找資料,確定上次測頻率錯誤,我不是測黃色455,測的是石英晶振,功力尚待加強。 ...

我知道你測的是 白金色的 晶振 !!

我的意思是說你可以測一下 黃色 那顆試試 !!

練習測一下也好 !!!

楼主:
今天收到雄爸寄送來的遙控器,裝上電池測試,結果燈不會熄,顯示的數字也由有變無,請各位師父來指點,這超過我的能力所及。

网友:
按鍵那邊沒po上來看看有沒有問題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雄爸寄送來的遙控器,裝上電池測試,結果燈不會熄,顯示的數字也由有變無,請各位師父來指點,這超 ...

寄給你之前才實機測試功能正常的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寄給你之前才實機測試功能正常的勒

我家也有一個電視 遙控器 有這種情形 !!

有時要用時不正常 , 紅外線 LED 恆亮 !!!

按任何鰎無作用 !!

但有時將電池拔下放一陣子 , 再使用又可以正常的遙控 !!

目前使用萬用遙控器取代 , 因為不知問題到底出在哪 ???

楼主:
謝謝大家的指教,今天測試又好了,怎麼好的我搞不清楚,先用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