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板驅動接法

楼主(2012-05-13):
想把它作為照明設備不知可行
如果可行請各位前輩教我如何接線
不知此高壓板可否做亮度調整  如何接法

网友:
這塊高壓版吃24v  24v跟接地接上後~~on/off腳給他5v電壓就可以點亮了

要注意有沒有回授腳  如要回授  接地也可以

楼主:
請問24V是要接哪一槽的PIN腳 回授腳是什麼 可以畫接線圖給我看嗎          謝謝

网友:
這個站內沒有資料嗎 ???

請自己動手找尋一下吧 !!

一般高壓板定義的解釋
http://bbs.pigoo.com/thread-37250-1-1.html

网友:
1~5接12或24V,6~8接地!

网友:
PIN1-5 接24V
PIN6-8 接負極
PIN12 接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