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7T3 燈亮,無畫面

楼主(2012-05-13):
這塊板子~原本是壞1顆5707+保險絲,經我更換保險絲與5707後,上機試點燈還是不亮。
又查了一下,變成2顆5707壞掉(紅色框框),又換了這2顆,還是一樣損壞。
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ps.保險絲更換後就沒壞了
試點燈:
藍色框框 的燈管不亮。
綠色框框 的燈管有亮。
燈管測試過沒問題。
有沒有大大有相同經驗的,麻煩指點一下。
我已爬過其他BENQ Q7T3的文了,還是一樣無解。

不好意思,我的圖不能上傳,我都縮到256k以下800*600以下了,他還是不讓我傳,我只好壓縮了 XD
求大大們幫幫忙,謝謝。

网友:
圖檔要在100K上下,

還有你的5707會一直燒掉,前後端一定還有故障的零件導致電流過大,

尤其是變壓器,要查一下,5707前端還有一顆MOS,型號我忘了好像是9024吧

那顆也很會故障,變壓器旁的高壓電容也順便更換,5707有常壞的零件包

可以參考一下是那些零件常壞,依樣畫葫蘆,把那些都換了吧!!

网友:
BENQ 的背光不亮 網上有賣 產品包 最好都換掉 不能只換1個 5707
如果可以 把你看的到的電容 都換掉 不然也許 3.2天還是壞
上個月自己修過一台--給你參考參考

网友A:
兩顆5707中間的塑膠電容作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兩顆5707中間的塑膠電容作怪!

如果只會一直燒9024這是什麼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會一直燒9024這是什麼問題??

這部分我有看過,但是忘了,依稀記得好像是狼大貼過的文???

有興趣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