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 29吋CRT...有聲無影

楼主(2012-05-13):
物品如下圖.....
情形:插第四台線時有聲無影...其他輸入時..顯示正常
小弟第一次摸電視....希望各位大大教教小弟n_148|

网友A:
這台29吋是高級機..數位倍頻

此板如要修可能較麻煩

如不想花費又想馬上解決問題的話,可向第四台租一台數位選台器,改由AV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29吋是高級機..數位倍頻

小弟馬上去問問這數位選台器!!!

网友B:
想說Toshiba何時出了39"機種~~

网友C:
這應該是普騰29吋的....

网友:
如果是TOSHIBA的34Z90G也不是普通難搞的,同樣也是數位倍頻機種

网友D:
是藍背景?有聲音無影像的

這行需要有兩下子@@師傅級的不然這台不好查~數位倍頻  超難搞

這台應該是普騰或西屋 或歌林都有用到這塊板子

我的意思是這塊基板 西屋 普騰 歌林都有用到這塊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說Toshiba何時出了39"機種~~

已修改標題!感謝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應該是普騰29吋的....

已修改標題!感謝更正

网友:
晚一點給你答案~@@我是知道壞在哪裡(應該)晚點整理照片在跟你說要查哪

你有聲音~~是不是畫面變藍畫面 有電台聲音無影像

网友E:
紅線處應該有腐蝕斷線,用電表測量一下是否有斷線,曾經有修過此處斷線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藍背景?有聲音無影像的

這行需要有兩下子@@師傅級的不然這台不好查~數位倍頻  超難搞

是切第四台時有聲無影(黑底),切其他時正常..如果AV沒接線會有正常的藍屏.....
這台電器行裡的師傳直接說沒救,推銷42吋液晶....報價兩萬多.............可是大賣場同型號同樣的東西一萬五不到............親戚才會丟給我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紅線處應該有腐蝕斷線,用電表測量一下是否有斷線,曾經有修過此處斷線試試看吧?

用電錶量了一下...有嗶
感謝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切第四台時有聲無影(黑底),切其他時正常..如果AV沒接線會有正常的藍屏.....
這台電器行裡的師傳直接說 ...

如要玩的話.....
記得穩壓ic7805曾不良...請先檢測!

网友:
此台是普騰生產的高級機器喔,
你說的問題可能有三種
1:AT93C46內碼錯誤 需重新輸入9碼(要會叫出服務清單技術人員)
2:本身選台器不良(調諧器)
3:VIF BOX(中頻)不良
如果AV正常的話,你可到電子材料行或量販店去買外接(AV 選台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