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電腦電源 DR-C300ATX一顆電阻

楼主(2012-05-14):
各位先進

我有一個 廠牌: KUMA , 型號: DR-C300ATX故障
換完電容, 發現有一個約1w~2w間的電阻接點生鏽斷裂
它是接在 5v和地線, 因為外表都脫落了, 都看不到色碼, 幸好有一台也是故障的同型POWER
結果電阻外觀也看不到, 但是測量後約 11.3 歐姆

我想問一下
1.它是用來做負載限流的嗎??因為它是並在5V 和地線
2.我量出來的電阻值, 如果要換新的, 是否買11 歐姆就可以了??

网友:
這是作為DUMMY LOAD(假負載)使用,更換時選擇一樣歐姆數及承受功率就可以

网友A:
1.它是用來做負載限流的嗎??因為它是並在5V 和地線
2.我量出來的電阻值, 如果要換新的, 是否買11 歐姆就可以了??

1. 限流電阻是跟負載 [串聯] 才對 !!

(並聯應該是分流)

2.你確定這電阻是接 5v 嗎 ???

請耐心看完以下兩篇帖子 !!

電源供應器上設置洩放電阻的功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21310-1-1.html

為什麼PWOER 3V 5V 12V 都有2W電阻短路接還燙到嚇死人
http://bbs.pigoo.com/thread-147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它是用來做負載限流的嗎??因為它是並在5V 和地線
2.我量出來的電阻值, 如果要換新的, 是否買11 歐姆就 ...

謝謝大大的資料
我剛又再確了, 認確定是+5V,  +5V(紅色)和輸出端的黑色線之間
我想應該25歐姆沒錯
但是想請教一下, 為何量出來是11.3歐姆呢, 是快要短路嗎? 電阻若燒掉, 是不是開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資料
我剛又再確了, 認確定是+5V,  +5V(紅色)和輸出端的黑色線之間
我想應該25歐姆沒錯

有少部分的電阻可能先變小 ~~ 然後變大 !!! (有可能)

所以我們看到壞掉的 通常是變大的 !!! (最後的結果)

如果你是 11R 那麼 連接 5v 則產生 v^2/R =2.2xx W

已經超過顆電阻負荷了 !! 所以會發燙 (粉燙)

你看那些線都被烤焦了 !! 就可以略知一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少部分的電阻可能先變小 ~~ 然後變大 !!! (有可能)

所以我們看到壞掉的 通常是變大的 !!! (最後的結果 ...

對啊, 我剛開始, 還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裡都會焦成那樣, 應該是電阻值有問題吧
兩個同樣的power都是那裡焦掉, 謝謝您的幫忙

這種超簡易power 只好修起來當備用, 真不知道公司還有多少個這種power,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 我剛開始, 還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裡都會焦成那樣, 應該是電阻值有問題吧
兩個同樣的power都是那裡 ...

通常電阻 瓦特 選擇 至少 要用一倍以上  , 也就是說 當你 算出 2.2 xx W 時 , 至少要使用 3W 以上的!!

w 數越大電阻體積越大 , 一般廠商就可能偷工 , 用較小的 w 數  , 它雖然不符合規範 , 但是它不會馬上損壞 !!

只是壽命減短了 , 就算壞了你的 Power 還是可以用 , 不是很穩定就是了 !!! 外行人根本就不知道 , 也不會

去關心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