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3V 背光不亮9024一直燒

楼主(2012-05-14):
爬了文~
BENQ通病
保險絲斷---->9024應該不保!!
眼看電解電容*1跟高壓電容*1
高壓電容---->5707應該也不保!!
於是藍色都換掉!!
既然開機一樣~又燒9024....
不知版上大大意見??
求救n_040|
PS:有用過公版點,應該不適燈管問題

网友A:
另一組5707跟高壓電容有量過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組5707跟高壓電容有量過了嗎??

另一組檢測+1

网友B:
高壓變壓器對調試看看

高壓變壓器的高壓側如果有漏電的話
用一般的三用電錶是量不出來的
除非使用"高壓絕緣錶"
因為漆包線的絕緣已劣化
處於高壓狀態下會漏電

网友:
高壓線圈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壓變壓器對調試看看

高壓變壓器的高壓側如果有漏電的話

這不是馬達,不能用絕緣電阻儀量測,僅能通低壓高頻AC比對不同元件通過的電流值。
最好是有函數信號產生器配合萬用表DAC檔。
LCR也許有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組5707跟高壓電容有量過了嗎??

有~~在這樣燒下去!!換高壓公版...但是又想原版修好

网友:
2組都要量測電容  容值不夠都要換掉我個人習慣是一次4個C5707跟FUSE 還有FET都一併更換
然後高壓區全部補焊  基本上一次完修^^

祝你成功

网友:
5707最好4個都換掉,線圈一定要拆下來量一下阻值,確定一下有無故障??

楼主:
感謝各位!!有空我會把全部拆下來量測~~
再請教各位!

网友C:
修這塊要注意的事情
1.不要偷懶,全部請下來測
2.2SC5706/2SC5707不管有沒有壞,請換一對
3.2SC5706/2SC5707不要買到山寨品(hFE至少在250以上)
4.振盪電容請使用MPP/MKP等級
5.補焊一定要做
6.升壓變壓器的漆包線與線架焊點處也最好補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這塊要注意的事情
1.不要偷懶,全部請下來測
2.2SC5706/2SC5707不管有沒有壞,請換一對

前陣子在跟團買的2SC5706/2SC5707
我看先測看看港都狼仔大說的(hFE至少在250以上)
應該不會是山寨品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這塊要注意的事情
1.不要偷懶,全部請下來測
2.2SC5706/2SC5707不管有沒有壞,請換一對

感謝狼大~~既然還有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