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飛利浦手提音響求助

楼主(2012-05-14):
有個問題想請教大大~

我有台飛利浦的手提cd音響

cd片放入闔蓋後,就一直"轉不停",而且讀不到cd曲目

有點不太懂的是,一般不是讀取不到cd就會停止轉動??

按下play也無法撥放(還是一直再轉,除非開蓋才慢慢停下來)

已清理過讀寫頭,但狀況依舊,不知導致它一直轉不停的原因是??

除了讀寫頭外還有哪些地方可能故障而導致讀不到??

望大大不吝賜教!!!

网友:
有可能伺服電路異常

网友:
正常的狀況好像是你說的那樣 , 不過我也有遇過不會停的 !!

是雷射頭挑片挑片的嚴重 , 不是完全讀不到 , 只是讀取困難 !!

或許你可以打開蓋子 , 把開關先用東西卡住 !!

觀察一下實際運作情形 !!!

网友:
x480301您好!!

小弟也認同jeanshyen大大的說法!!

您所說cd片是原版音樂片嗎??還是自己燒錄的??

若是燒錄的,那就雷射頭挑片居多,用越高速越讀不到,跟cd片的品質也有關!!

雷射頭屬於消耗品!!,若是塑膠製品就更會挑片!!

小弟愚見,供您參考。

网友:
你那片確定可讀?
用別台CD Player放過了嗎?
如果這都確定了,
檢查線路,如果在不行
雷射頭要飛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寶貴的意見~
小弟觀察讀寫頭運作情況如下:

1.沒有放入CD片時,卡住開關後,讀寫頭讀不到東西就停下了

2.放入CD片時,卡住開關後,CD不停的轉動,讀寫頭有在讀CD,但卻停不下來,一直再轉 ???

3.一般讀寫頭讀取時,都會有亮光,但我的卻沒有看到,不知這是讀寫頭或是零件有問題 ???

PS.小弟正版與燒錄的CD有在別台CD player測試過,所以都是能正常撥放的CD 謝謝大大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寶貴的意見~
小弟觀察讀寫頭運作情況如下:

那就對了 !!! 雷射頭 壞了 !!

网友:
99%是CD頭壞了.若你住高雄可拿來我這幫你做確認.(非廣告純友誼服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對了 !!! 雷射頭 壞了 !!

jeanshyen大大,謝謝您的回覆

小弟後來有發現紅色亮光!!!
只是光看起來是分散開的(還是一直轉不斷讀取,但未顯示讀不到碟,除非斷電才停止轉動)
不知調整雷射頭可變電阻是否有用?? 還是有其他方法能使光聚集??

另請問雷射頭聚焦與軌道是否會影響讀碟??
感謝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大,謝謝您的回覆

小弟後來有發現紅色亮光!!!

可能是雷射髒了 !! 有可能是內部發霉 !!

雷射光的焦聚 , 是會自動控制調整到最佳狀態 !!

你注意看雷射頭的動作 , 會上下移動 , 那就是在做聚焦 !!

如果聚焦失敗 , 有可能會一直嚐試的做 !!

p.s   眼睛請勿直視雷射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雷射髒了 !! 有可能是內部發霉 !!

雷射光的焦聚 , 是會自動控制調整到最佳狀態 !!

如果是內部發霉,有辦法清理它嗎??

那所謂可變電組的調整,主要功用是什麼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內部發霉,有辦法清理它嗎??

那所謂可變電組的調整,主要功用是什麼呀??

內部發霉 !! 我沒拆過 !! 看起來好像也沒得拆 !!

那個電阻是調整功率的 , 也就是雷射頭用久後 功率會衰退 !!

調整會增加功率 , 但也撐不了久了 !!!

网友:
你去看看我這篇
我這篇是雷射頭發霉
用工業酒精擦完後正常
那台是讀片不良,斷斷續續,有時候還讀不到狂轉
跟你的差不多
http://bbs.pigoo.com/thread-38175-1-1.html